宏碁25寸显示器,电流干扰

楼主(2016-03-05):
如题。开机的时候看不到,到系统界面就开始出现。客户之前的适配器烧了,原来的适配器是19-2.1A,更换了一个19-3.4A的。拿到显示器后更换了一个19V-2.1A的波纹不是很多,时间一长就不行。使用可调电源接上后,故障就排除。拆开看了下没有电容鼓包,有几个电容没有备货就没有更换。
请问下:是新的适配器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这种问题从哪方面入手,哪位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接可调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B:
那就再换一个电源呀,。。。。。

网友:
适配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看下电源板的波电容,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再换一个电源呀,。。。。。

小地方没有这种电源,网购了一个回来上去干扰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可调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适配器问题

这地方没有这种小功率的,网购了一个,接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也许是主板里有电容怀上了也不定呢。

网友:
估计是滤波问题

网友:
不用考虑那么多了电源质量的问题,你弄个好点的电容带有抗干扰作用的肯定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
滤波或者干扰问题

网友:
时间长波纹就多了,那一般还是电容的问题,不管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把电容都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