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IPhone6S 三无维修一例 实拍主板零件分布图

楼主(2016-03-05):
6S采用正方形的电源芯片,类似ipad5,双辅助天线,6s不需要拆屏蔽罩,把贴纸撕开即可直接加焊基带,注意温度

网友:
       这样的方便

网友:
直接加焊基带   楼主详细维修过程没上传上来啊!  上传一下   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我们也瞻仰瞻仰 楼主的维修技术啊!!

网友:
怎么区分基带 和基带CPU的啊  楼主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网友:
大哥,基带在正面,还是要拆屏蔽罩的,只是基带供电不需要拆屏蔽罩

网友:
楼主,直接加焊基带,基带没有封胶吗

网友:
注意温度,是多少度呢?大侠!

网友:
我是跟成都维修技术员的步伐进来的,那芯片周围那么多电容,应该是供电的芯片的吧,虽然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楼主没有维修过程,我来补上,图片我就不上传了

型号:IPhone6S 4.7 64G 粉
故障:无基带 无串号 无信号
客户反应:没信号
维修方案:补焊基带电源/时钟
==================================================================
现在先让大家认识一下6S的主板零部件
=====图片=====

6S采用正方形的电源芯片,类似ipad5,双辅助天线,6s不需要拆屏蔽罩,把贴纸撕开即可

直接用350度补焊基带电源ic,

补焊后重新装机试机

试机,基带出来了以后,还原一次网络设置

试机OK ,交货

网友:
就两张图片啊。……...................

网友:
呵呵!转帖没有写的那么详细

网友:
大侠,打了胶也直接吹吗,不会冒锡出来吗,

网友:
你这直接加焊基带,这机器本身就是封胶的,怎么还会虚焊呢!!!不知道你的怎么会虚焊的!!!

网友:
350度不想吃票子啦

网友:
不是很明白无文字说明

网友:
看得不是太懂,能详细点么

网友:
320 350度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说一句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嗯,电源芯片是不用拆屏蔽罩的.基待是要拆的.

网友:
温度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