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维修基础归纳

楼主(2016-03-05):
感激  希望有用

网友:
最好发个截图出来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
就是啊,下载分都是很宝贵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很适合我     截了其中一段
加电大电流不开机
加电漏电

功放判断:
替换法
短接法
开路法
感温法
升高电压法

振动器
振动器主要作用是提示功能
一般是圆形或者方形,不分正负极
在部分机型中是由vbat直接供电,控制信号一般来自电源,启动信号来自cpu,在部分机型中供电和控制信号都在电源内部。
振动器测试:正负极加电会转动。

SIM

sim卡它是一个芯片卡,内部通常由中央处理器,存储器,寄存器,控制器等组成。
sim卡分别有pin码和puk码
sim卡电话通常由以下几个端口:
sim-clk  卡时钟
sim-rst 卡复位
sim-data卡数据
sim-vcc卡供电
sim-vpp卡编程(一般没用)
sim-gnd 接地

在接地端对面一般是供电,供电斜对面是编程,编程上方为复位,复位旁边是时钟,最后一个是数据

网友:
下载分都是很宝贵的。

网友:
好资料 大家要共享~~  谢谢楼主

网友:
攒点分看看你、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想收集一些修手机的资料来学习手机维修,这资料对我们这种小白来说很宝贵。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啊,我既然看过头啦差点看完忘了迅维网还有很多资料在等我

网友:
好东西,赚足够分来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有用,多谢楼主。

网友:
到底是什么资料  楼主好歹上个图看看  大纲

网友:
苹果的   还是不吝啬这5分了  下载看看

网友:
额  怎么说呢  全部都是文字描述!!!!需要点扎实的理论  勉强能看看

网友:
什么东西啊?维修基础?不是有图纸就基本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