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指纹问题修复概括

楼主(2016-03-05):
Phone6 \plus 指纹失灵,刷机报错56和53是什么问题呢?  首先发现是在Touch ID 中添加指纹失败, 一般都是先刷机来排除软件故障,结果在刷机过程中iTunes提示刷机报错, 最终开机屏幕上显示的只有:连接iTunes的图标。遇到这个问题的客户都束手无策,我这里给你一个建议!首先, 你要知道iTunes是刷不过的,一般都是硬件有故障才会导致刷机不过进而出线报错代码,如常见的53 56.....其中大部分问手机问题是可以进行修复的。只有小部分问题,可以通过对主板进行维修才能将其修复,而报错53,则表示cpu尝试链接过程中无法链接指纹ID导致刷机不过!而指纹问题导致的刷机不过, 一般来说, 导致这种故障的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指排线纹故障导致的问题,实际上在没有拆过机的这种情况下可能性非常小的。
2.指纹本身问题,也就是指纹键内部芯片在受到外力强烈震荡导致碎裂,虽然外观上不一定有碎裂但是内部碎裂也会导致,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但是无法通过更换指纹home键来将其修复,因为每个指纹home键都有固定的ID和主板上的CPU绑定。而更换CPU则更不可能,只能通过修复指纹或者官方换机来解决(换机只支持国行和港行且成本很高)
3.CPU负责指纹模块的问题。这种问题和指纹home键问题无法分开, 也是无法通过更换指纹解决, 只能通过资料修复来解决。
4.因为进水导致指纹home键排线接口腐蚀而引起的指纹失灵或无反应。
总之iPhone6\ plus或者iPhone5s,在指纹损坏的情况下来是无法通过刷机, 也就无法进入桌面正常使用。

网友:
一个烂指纹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楼主最后一句说错咯

网友:
iphone指纹验证已经关闭,指纹坏了,或者不装Home都可以刷进系统。
如果刷了还是报错的话那就是基带部分有问题。

网友:
现在不用指纹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