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D216 显示器,再次检到钱

楼主(2016-03-05):
同行送来的联想D216显示器,说是白屏,心想,希望可以捡到钱呀,不要太难修,毕竟老显示器了 ,太麻烦不划算呀,快速拆开测电源板电压正常,就直接奔逻辑板去了 ,测逻辑版屏线接口的12电压,靠,竟然真的没有,(此处心情是开森)在测驱动版屏线接口,电压12是有的,想想,应该断线了 ,造成12v断线会不会是后面断路拉,因为是很小的那种排线,很细,还是先测下12v的对地把,一测有4百多,那就没有断啦,应该排线有问题,看了下排线头是可以拆的,应该是接触不良,就把排线拆开重新接好,通电,联想的LOGO又出来啦

网友:
还真是白赚了!楼主有福气啊

网友A:
联想机器花屏白屏很多都是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机器花屏白屏很多都是线接触不良。

看来
又是通病拉

网友B:
这种楼主一般收费多少。

网友C:
这种捡钱的最好加个权限,要不然百度就出来了,

网友D:
这种排线的确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E:
有些故障就是给送钱的

网友F: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真是有福

网友G:
用WD40清洗一下,效果更佳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这里屏供电是5v,重插屏线用不久

网友:
哈哈,机子还在我这里,是12v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WD40清洗一下,效果更佳

嗯嗯,谢谢版主,下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运气真好,,,,,,,

哈哈,猴年运气希望大家都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故障就是给送钱的

大短的一般都是送钱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排线的确很容易出问题

谢谢版主赐教,我修屏没几个,正在摸索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捡钱的最好加个权限,要不然百度就出来了,

下次注意,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楼主一般收费多少。

,还是看自己同行同行的交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