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z77x-up4 th 電路圖與ic型號

楼主(2016-03-05):
VAU1 (IQR 3598) 求助ic腳位圖

网友:
完全对应的找不到,,,,

网友A:
不是对应的,所以只能参考,。。。

网友:
没有修过这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对应的,所以只能参考,。。。

有个叫位图 就好多了

网友:
分拿来,百分百准确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kw=z77x 下这几个图纸看看里面有没有用到这个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对应的,所以只能参考,。。。

量EN 是 5v 正確嗎....   一開起來就關掉...有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