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进水后!功能异常!求解救!

楼主(2016-03-05):
目前原因是!
1:指纹和按键都不正常!指纹借口接口重新换过!都测量过没有断开!电容也连接!第一次修好指纹正常!按键也正常!
2:前后摄像头都不能拍照!黑屏!排除摄像头损坏!
3:录音机录音无法点灰色状态!
4:插着数据线关机再开机!出现恢复模式!拔掉可以正常开机!
这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暗病吗?第一次遇到!
有【迅维】电子狗!
不知道要怎么弄了!
目前换过的芯片有显示ic!和显示座子!

网友:
刷过N次机还是老样子

网友A:
这么多 暗病~~~看来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 暗病~~~看来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第一次修好全部正常的呀!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多啊 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多啊 好复杂

我想修好她!我想修好她!跟电源有关系吗?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求高手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这种机器真的好难弄!本来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