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不引导求助

楼主(2016-03-05):
今天接个E530开机过Logo就成有背光无显,能进BIOS ,但就是不引导,硬盘 光驱 U盘 lan 都不行,去掉所有外设,就留U盘U起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硬盘

网友:
明天到店刷个BIOS试试看能好不

网友:
做安装版试试 排除软问题 再说

网友:
换C P U试试。曾经试过C P U供电烧坏修好之后,也是像你这种情况的

网友:
是不是你设成uefi模式啊

网友:
BIOS 恢复 出厂设置试一下 不行的话 换个PE 试一下

网友:
你进BIOS 那个里面有设置WIN8 和WIN7的兼容模式 UEFI 和legacy模式 模式不一样就不引导

网友:
我有遇到一台戴尔也是不引导,最后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机子搞定了,是耦合电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