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汽车保养灯归零集锦

楼主(2016-03-05):
常见汽车保养灯归零集锦

德国宝马更换制动摩擦片后保养灯归零手工操作方法

先把遥控钥匙插入,然后不要踩制动踏板,按一下start/stopengine键,仪表灯全亮,然后按住仪表左上方的归零按钮约8s后仪表中央液晶区会显示:

RETURN(回退)
BRYLUID 8MTHS(制动液)
ENG.OIL 30TKM(发动机机油3万km)
FRBRAKE 40TKM(前制动摩擦片4万km)
R.BRAKE 40TKM(后制动摩擦片4万km)
VEH.CHLK 50TKM(车身检查5万km)
MICROFIL 60TKM(过滤器6万km)
SPKPLUGS 60TKM(火花塞6万km)
COOLANT32MTHS(冷却液32个月)
注:当超过所规定的公里数或日期时,LCD中央显示区会显示保养信息,且进行仪表归零时,归零主菜单会显示“!”提醒字样。如前制动摩擦片更换时间超过或未作归零时,会显示“Fr.brake 40Tkm!”。

按一下并松开该归零按钮(也可通过按下转向灯开关上的B,C两个按钮),选择R.BRAKE 40TKM后,再保持按住归零按钮,直到仪表右上区显示屏幕上会显示如下即可:
RETURN(回退)
RESET R.BRAKE(重设前制动摩擦片)

2010款奥迪A6L,A4L,Q5,Q7车保养灯归零
用VCDS或VAS5054进17-仪表系统匹配功能:通道02----输入0,保存;通道55----输入0,保存;通道54----输入90,保存;通道53----输入0,保存;通道52----4缸发动机输入50,6缸发动机输入70,保存;通道51----输入90,保存;通道50----输入50,保存;通道49----输入90,保存;通道45-输入1,保存;通道44----输入90,保存;通道43----输入150,保存;通道42-输入50-150,一般选择150,保存;通道41—输入0保存;通道40----输入0,保存;通道39----输入90(只有6缸发动机高配车辆才输入),保存。

宝马Z4轿车保养灯归零
接通点火开关(关闭所有车门),在仪表的左下角有一个黑色按钮,等仪表显示日期时间后按住不放,会出现一个图标,如果不是你要的,那再按I次就会跳过,如果是的话,就长按,等它显示“确定要复位?”时,松开再长按即可

克莱斯勒车系保养灯归零
1.克莱斯勒公司轿车

克莱斯勒公司轿车仪表板上出现“EMI”字样时,提示要更换机油和机油滤清器,更换后需要对保养灯进行归零。
(1)第一种保养灯归零方法拆下保养计时器并更换(2)第二种保养灯归零方法

①按住归零按钮US/METRIC键。
②打开点火开关,保养灯开始闪烁。
③再按住“SELECT”键和“SET',键2s以上。
④等“BEEPS”声6次后,即完成保养灯归零。

2.克莱斯勒公司EGR等保养灯归零
克莱斯勒公司城乡、捷龙、达科、航海者、小马远景、小马顶峰、公羊等车型EGR警告灯保养归零方法如下。
①克莱斯勒公司的一些车型到了EGR系统维护周期时,仪表板上“EGR”或“MAINTENANCE REQUIRED”警告灯会变亮,提示车主需要对EGR系统进行维护(每8046km维护1次),氧传感器需要更换(每128000km)或燃油蒸发的活性炭罐需要更换(每160927km更换1次)。
②在维护或更换部件完成后,要使维护周期里程表归零。克莱斯勒公司除少数车型归零开关位于仪表板的右下角外,大部分车型归零开关位于仪表板的后边,

福特蒙迪欧轿车保养灯归零
福特蒙迪欧轿车机油保养灯归零方法如下。

1.方法一
①打开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
②压下仪表板速度表左下方保持按钮A,并保持4s,即可完成机油保养灯归零。关闭点火开关至“OFF”位置

2.方法二
①打开杂物箱,找到扳手形按键。按下扳手形按键,并保持4s,即可完成机油保养灯归零。
②打开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
③压下扳手形按键右侧的保养归零键按钮A键4s以上,即可完成机油保养灯归零。
④关闭点火开关于“OFF”位置。

大众波罗轿车(2002-2008年款)保养灯归零

带长效型仪表板的车辆只能通过诊断设备对保养灯进行归零。带定期型仪表板的车辆,可通过以下方法对保养灯进行归零。

①按下并保持车速表下方按键。

②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
③维修信息或字符将显示出来。
④释放“A”按键,直到所有的计数器归零。
③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⑥释放按键“A ”。
⑦键“B”转向右侧,使保养灯归零。

大众奥迪A6轿车保养灯归零

1.奥迪A6轿车手工保养归零方法

①断开点火开关。
②按下组合仪表上的日行驶里程表复位按钮,同时接通点火开关。
③按开日行驶里程表,显示屏出现“SERVICE IN ???? km”或“SERVICE”。
④在5s内向左转动组合仪表上时钟调节按键,直到“SERVICE????km”或“SERVICE”复位。此时显示屏上出现“SERVICEIN15000km”。
⑤断开点火开关。

2.使用仪器保养归零方法
进仪表系统,进通道调整匹配040。按上下键到100,保养归零为5000km; 90为6000km,依次类推。
一汽大众奥迪A6轿车保养灯归零的方法
①关闭点火开关,按住仪表板上右边的按钮。
②打开点火开关,显示屏上显示“SERVICE”标志,按住仪表板上左边的按钮,直到显示下一次维护里程后松开。

奥迪A4保养灯归零方法

1. 2001年款轿车保养灯归零方法

车辆的保养灯要用专用的诊断仪器来设定车辆的固定间隔维修,设定方法如下。
①按下并按住A键。
②打开点火开关,松开A键。
③这时在显示器上显示“SERVI-CE”或“SERVICEINX X X X MI”的字样。
④按下B键直到显示器清除和复位,出现新的保养间隔或“SERVICE!”。
⑤关闭点火开关,操作结束。

2. 2005年款保养灯归零方法
如果车辆装备免维护型仪表板,则必须使用合适的诊断设备。如果车辆装备定期保养型仪表板,可用手动方法重新设定。
①压下归零按键并保持。
②将点火开关转到“ON”位置。
③放开归零按键。
④“SERVI-CE”或“SERVICE IN X X XXMI”的字符,将出现在液晶显示器上。
③压下按键B,直到字符被清除并且被“SERVICE”所代替。
⑥点火开关转到“OFF”位置。
如果手工归零不行,就要用仪器归零。

网友:
标致307轿车(2001~2008年款)保养灯归零

标致307轿车机油保养灯归零方法如下。

①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②如图4-8所示,按下并保持按键“A”。
③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
④继续按下按键“A” 10 s。
⑤显示器上的“0”和“SPANNER',符号将会立即消除。

东风标致307轿车保养灯归零
①关闭点火开关。
②按下组合仪表上的单次计程表归零按钮,并使按钮保持被按下的状态。
③打开点火开关。
④里程表显示屏开始倒计数。当显示屏显示“0000. 0”时,松开按钮,此时组合仪表显示屏中表示保养操作的扳手指示灯应熄灭。
注意:此操作完成后,如果要断开蓄电池搭铁线,则必须将车辆锁上并至少等待5min,否则归零不会被控制单元记录下来。

标致207轿车保养灯归零
标致207轿车每次保养完成后,保养指示灯必须归零,其方法如下。
①关闭点火开关。
②按住单次里程表归零按钮。
③打开点火开关:里程显示屏将开始倒计数。
④显示屏显示“《=0》”时,松开按钮,保养“扳手”指示灯熄灭。

标致206轿车(1998-2008年款)保养灯归零
标致206轿车机油保养灯归零方法如下。

①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②如图4-7所示,按下并保持按键“A”。
③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
④继续按下按键“A”10 s 。
⑤显示器上的“0”和“SPANNER”符号将会立即消除。
标致206/306/406轿车保养灯归零方法如下。
①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②用手指按住里程归零按钮A键不动。
③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按住A键不放)。
④按住A键约10s。
⑤里程表示10, 9, 8….倒计数直至。为止,并且“SPANNFR”保养灯熄灭。
⑥松开保养里程归零按钮A键,关闭点火开关,拔出点火钥匙,保养灯归零完成。

奔驰S280轿车保养灯归

1.奔驰S280轿车保养后仪表归零

①把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按仪表板左边按键两次,再把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②按住右边按键不放,等听到仪表里发出一声响声松手即可。如果钥匙打到工挡时,有个小扳手的符号出现,后面还有“-100”,小扳手符号表示保养期限已到,“-100”表示超出保养期限l00km,需要执行保养期限复位。

2.保养期限复位
①打开点火开关,在1s内按仪表右边按键两次,关闭点火开关。
②按住按键不放,打开点火开关,等大约为10s,会听到“哗”一声响,显示下一次的保养里程,松手即可。

奔驰E系列W211轿车(2003年以后)保养灯归零

奔驰E系列W211轿车(2003年以后)保养灯归零方法如下。

1. 2003年8月31日以前
①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
②按下转向盘上的前进/后退按键直到多功能显示屏上显示里程数。
③保持按下仪表左侧里程表归零按键,直到仪表信息显示屏显示“SERVICE MENU(保养菜单)”。
④使用“+”或“一”键,选择主菜单上的“CONFIR MATION(确认)”。
⑤按下系统选择按键“[][]”。
⑥通过按下系统选择按键“[]「口”选择“CONFIRM(确认)”。
⑦通过按下“+”和“一”键,对于发动机112, 113, 271选择“STANDARD OIL”或“OIL QUAI-ITY229.5”。
⑧按下系统选择按键(S110s3)进行确认,直到多功能显示屏上显示“SERVICECON-FIRMED(已确认保养)”。
⑨重复按下系统选择键( S110s3),直到多功能显示器显示正常。
⑩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2. 2003年9月1口以后
①将点火开关置于1挡。
②按下转向盘上的系统选择按键“[][]”直到多功能显示屏上显示里程数或温度数值。
③短时间按下组合仪表上的归零按键约3次,直到听到一声响,多功能显示屏上显示电压。
④按下前进/后退按键(向下的),直到显示“SERVICE MENU”菜单。
⑤重复按下“+”或“一”键,选择“CONFORMAITON(确认)”菜单。
⑥按下系统选择按键“[][]”确认。
⑦按下下面的系统选择按键“[][]”确认。多功能显示屏上将显示“SERVICECONFIRMED”。
⑧重复按下上面的系统选择按键“[][],直到多功能显示屏上显示“SERCVICEMENU”。
⑨使用“+”或“一”按键,选择“Special Operations(特殊操作)或Addition”。
⑩按下多功能转向盘上的系统选择按键(下面的)确认。
11使用“+”或“一”按键,选择主菜单上的“Service13”
12按下多功能转向盘上的系统选择按键(下面的)确认。
13使用“+”或“一”按键,选择机油归零菜单“Standard Oil”或“Oil Grade 229. 5”。

小提示:
奔驰(W211)轿车车速报警解除

奔驰W211车速120km/h时仪表多功能显示屏上出现车速报警的原因是触发了车速限速功能。只要解除车速限速的设定,显示屏上的车速报警即可解决。
① 闭点火开关,连接诊断仪STAR。
② 进入“CINTROL UNITS”→进入“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ON ” →进入“ICM” →选择“CONTROL UNITADAPTATION” →选择“VARIANT CODING”→进入“NATIONAL VARIANT SPECIALPROTECTION 'GUARD’ ”→选择“RESTOFWORLD”,完成解除车速限速的设定。

奔驰W221S350/S500轿车(2005年以后)保养灯归零
奔驰车系在到达额定保养日期前1个月左右,其主动维修系统就会提醒车主,即当打开点火开关或行驶时,车速表上保养灯会亮起,显示小扳手及数字表示距离保养日期还有多少天。大扳手及数字表示距离保养里程还有多少千米。换完机油后,维修人员可以操作按压仪表板上的左右按钮,使保养灯归零。

奔驰车系通用的保养灯归零方法:

①将点火开关打开转至“ON”位置,is内迅速按下右侧按钮;
②上一次保养会显示在仪表板车速表上;
③在los内关闭点火开关;
④按住左侧按钮不放,同时打开点火开关;
⑤10s后伴随“嘟嘟”声,新的间隔数将显示在显示器上;
⑥再松开左侧按钮,关闭点火开关,即完成保养灯归零。

机油保养灯归零的方法如下。
①将点火开关置于第一挡。
②同时按下并保持多功能转向盘上的“OK”按键(S110s6 )和右侧电话“接听/结束”按键约5s。此时仪表显示“Vehicle Data Roller Test"(动态试验)、"ASSYST Plus Workshop”(维修站)。
③选择“ASSYST Plus Workshop”,并按下“OK"(S110 s6)按键确认。
④通过按下“前进/后退”按键(S110s1)选择“ServicePerformed”或“ServiceDone”(服务已实施),并按下“OK”按键(S110s6)确认。
⑤通过按下“前进/后退”按键(S110s6)选择|“Due Service”(到期服务)或“Other Services”(其他服务),并按下“OK”按键(S110s6)确认。
说明:若全部预期维修项目已完成,则选择“Due Service”;若个别项目未完成,则选择“Other Services”。
⑥如果之前选择了“Other Services”(或“FurtherService"),则将附加的维修项目增加到当前的维修菜单中。
⑦通过按下“前进/后退”按键S110sl)选择“Complete(Full) Service"(整体服务)或“Individual (Single) ServiceSelection”(单项服务),并按下“OK”按键(S110s6)确认。

小提示:
若全部预期维修项目已完成,则选择“Complete (Full) Service”;若个别项目未完成,则选择“Individual (Single) Service Selection”。
⑧按下“回退”和“SBS”关闭按键(S110s4),回到主菜单。
⑨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奔驰E200K轿车保养灯归零
奔驰E200K轿车保养间隔提示灯设置的按钮如图4-4所示。保养间隔归零设置方法如下:
① 将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如果车辆达到保养间隔,维护信息应显示出来;
②确认仪表板显示里程表读数、车速或温度读数,如果读数没有显示,则应反复按动按钮A或B,直至读数出现为止;
③短暂按动3次按钮E(注意:按动该按钮会消除里程表记录,如果需要,在按动该按钮前,可记录下里程表的读数);
④按下按钮E后,蜂鸣器会发出一声提示音;
⑤按下按钮D,直至“SERVICE”字符出现在显示屏上;
⑥反复按动按钮F或G,选择“CONFIRMATION”选项;
⑦按下按钮B,选定“COMPLETE SERVICE”选项;
⑧按下按钮B, "SERVICE CONFIRMED”字符应出现在显示屏上;
⑨反复按动按钮A,直至“SERVICE MENU”字符出现显示屏上;
⑩按动按钮F或G,选择“SPECIAL WORK”选项;
11按下按钮B;
12按下按钮F或G,选择“SERVICE 13”选项;
13按下按钮B;
14按下按钮F或G,选择机油等级;
15按下按钮B;
16仪表板的显示屏应显示“POSITION CONFIRMED”或“ITEM CONFIRMED”字符。反复按动按钮B,直至仪表板显示里程表读数、车速或温度读数;
17将点火开关转到“OFF”位置。

奔驰C200K轿车保养灯归零
奔驰C200K轿车保养间隔设置的按钮如图4-3所示,设置方法如下:
①将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
②反复按动按钮B,直至车辆行驶的总里程和短里程数字均显示在车速表的显示屏上;
③反复按动按钮C,直至显示屏显示保养标志和距下一次保养的剩余里程数字;
④按下按钮A,保持3s,显示屏将显示“DO YOU WANT TO RESET THE SERVICEINTERVLAL? CONFTRM BY PRESSING THE R BUTTON”字符;
⑤松开按钮A;
⑥在5s内按下按钮
⑦松开按钮A;
⑧将点火开关转至
A,直至新的保养间隔出现在显示屏上;
“OFF”位置。

网友:
宝马7系轿车保养灯归零

1.宝马新7系轿车更换机油后需要进行的保养灯归零操作
更换机油后保养灯归零方法如下。
(1)保养灯归零操作:插入点火钥匙,不要踩制动踏板,按下点火钥匙左边的“START/STOP ENGINE”按钮。
(2)机油保养灯归零操作:按住仪表板左上方的归零按钮8s后松开,或按下转向灯开关上的B, C两个按钮,选择“ENG. OIL 30TKM”(发动机机油30000km)后,再按归零按钮,直到仪表板的右上区屏幕显示“RETURN(回退)RESET ENG. OIL”,再次按归零按钮,并保持到屏幕显示“ENG. OIL RESET OK”,机油保养灯归零操作完成。

仪表左上方液晶显示屏显示:
RETURN回退
BR. FLUID 8MTHS制动液8个月
ENG. OIL 30TKM发动机油3万千米
FR. BRAKE 40TKM前制动片4万千米
R. BRAKE 40TKM后制动片4万千米
当再次启动时,仪表板会瞬间显示“售后服务30000km”。

(3)制动液保养灯归零操作:将点火开关转至0位,按住仪表板上的短里程显示按钮,将点火开关转至1位,继续按住短里程显示按钮5s,直到显示器中显示“OIL SERVICE”(换油保养)或“INSPRKTION"(保养检查)。再次短暂按住短里程显示按钮5s,以跳过换油保养或保养检查复位菜单。在显示器上出现下列信息:时钟符号和“RESET"(复位)或"RE"。再次按住按钮5s,直到显示"RESET”或“RE”闪烁。在显示器闪烁时短暂按住按钮,以使制动液保养灯归零操作完成。

小提示:
当超过规定里程数或周期时,中央液晶显示屏会显示保养信息,超过规定时间后归零主菜单会显示“!”如前制动片超过规定更换时间或没有进行归零操作时仪表板会显示“FRAKE40TKM ! ”。

(4)按一下归零按钮(也可以按下转向灯开关上的B, C两个按钮,选择“R. BRAKE40TKM”后),再按住归零按钮,直到仪表右上区屏幕显示“RETURNRESET R. BRAKE”,此时按下归零按钮选择“RESET R.BRAKE? ”,并再次按住归零按钮并保持,直到屏幕显示“R. BRAKE REAET OK”,制动警告灯归零程序即完成。
(5)当再次启动时,仪表会瞬间显示“售后服务4万千米”。

2.宝马7系列轿车制动保养灯手工归零方法
(1)插入点火钥匙,不要踩制动踏板,按下点火钥匙左边的“START/STOP ENGINE”按钮。
(2)按住仪表左上方的归零按钮,约8s后松开,仪表左上方液晶显示屏显示:
RETURN回退
BR. FLUID 8MTHS制动液8个月
ENG. OIL 30TKM发动机油3万千米
FR. BRAKE 40TKM前制动片4万千米
R. BRAKE 40TKM后制动片4万千米

(3)按一下归零按钮(也可以按下转向灯开关上的B, C两个按钮,选择“R. BRAKE40TKM”后),再按住归零按钮,直到仪表右上区屏幕显示“RETURN RESETR. BRAKE”,此时按下归零按钮选择“RESET R.BRAKE?”,并再次按住归零按钮并保持,直到屏幕显示“R. BRAKE REAET OK",制动片归零程序完成。
(4)当再次启动时,仪表会瞬间显示“售后服务4万千米”。

宝马车系E60, E61, E65轿车保养灯归零
新款车型E60, E61及E65配置了功能非常先进的组合仪表,所能显示的保养项目也极为完善。由于组合仪表与中央信息显示屏CID(车载显示器)之间已采用网络通信技术,车辆的保养项目属于CID的车用数据功能范畴。而且,某些保养项目(法定)的复位,必须借助CID的操作界面才能完成。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1.组合仪表
常规的保养项目通过组合仪表便能完成复位,这些项目包括更换机油、火花塞、前制动摩擦片、后制动摩擦片等多个项目,均为英文显示。其操作步骤如下。
①打开点火开关至2挡,按住组合仪表左上方的按钮(即分程行驶里程复位按钮),约10s后,仪表左上侧便会显示“OIL CHARGE”等英文信息,即复位模式开户。
②松开按钮,再按住按钮,便可选走“OIL CHARGE”项目,此时仪表右侧将出现“RESET”的信息提示。
③松开按钮,再按一下按钮,即完成机油更换周期的复位。
④按照上面的操作步骤,逐次将其他的保养项目进行复位,复位完成后的项目,可以看到在所显示的信息后面会出现“0”字符,表示该项目的复位已完成。

2.中央信息显示屏CID
法定的保养项目,如年检和尾气检测,若超过时间期限,将在组合仪表中以车辆外形的符号进行提示。这两个保养项目是通过操作CID的按钮(控制器)完成复位的,该按钮位于中央扶手座上,如一个转轮形状。其操作步骤如下。
①打开点火开关至2挡,CID处于初始界面。操作按钮选下“车用数据”菜单项目(或“设置”菜单项目)。
②旋转按钮选定“保养”,按一下按钮,进入保养菜单界面。此时可看到所有的保养项目,并以颜色进行提示:红色的代表已过期,黄色的找表即将过期,绿色的代表还未过期。
③旋转按钮选定“年检”项目,按一下按钮,进入该项的保养设置界面。
④旋转按钮选定“设置”,按一下按钮,月份和年份显示出来。
⑤旋转按钮以调整月份,按一下按钮确定,再旋转按钮以调整年份,按一下按钮确定,年检项目设置完成。
⑥依上面步骤设置“尾气检测”保养项目。

宝马E38. E39, E46和E65轿车保养灯归零
1.新款宝马E38, E39轿车制动灯归零程序
①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②按住仪表板上右侧按钮不放。
③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
④仪表板上显示“TEST-01”,松开仪表板上右侧按钮。
⑤按住左侧按钮,一直按到19项。
⑥再进入21项,确认后会出现“RESET? ”,再确认即可归零(不好的是时间也归零,需要重新设置),仪表显示“LOCK-00”,松开左侧按钮。
⑦按右侧按钮1次松开,仪表显示“LOCK-ON”。
⑧再按左侧按钮到21项,仪表显示“LOCK-00”,松开左侧按钮。
⑨再按右侧按钮1次松开,仪表显示“LOCK-ON”。
⑩将点火开关打到“OFF”位置,归零结束。

2.宝马E38, E39, E46和E65轿一车发动机维护灯归零程序
①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②按住仪表板上左侧按钮不放。
③将点火开关置于“ACC”位置,仪表板上会出现“RESETSIA”:数字,直到出现RESET闪烁。
④松开仪表板上左侧按钮后重新按住按钮,仪表板上会出现“END SIA”字样。
⑤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发动机维护灯归零完成.

宝马轿车保养灯归零
宝马车系保养灯归零包括发动机机油归零、火花塞归零、前制动片归零、后制动片归零、制动液归零、制冷剂过滤器归零、车辆检查归零和冷却液归零8个项目。当上述项目需要保养检修时,仪表中有相应的指示灯提示,保养完毕后,必须将相应的指示灯关闭。

1.宝马轿车换油保养或保养检查制动液周期的复位方法
①将点火开关转到“0”位置。
②按住分里程显示器按钮(在仪表板上),并将点火开关旋转到位置“1”。
③继续按住按钮约5s,直到显示器上出现下列信息:"OILSERVICE(换油保养)”或“INSPRKTION(保养检查)”,带“RESET"(复位)或“RE”。
④再次按住按钮约5s,直至显示“RESET"(复位)或“RE”闪烁。
⑤在显示器闪烁时短时间按住按钮,以使保养周期复位。
在显示器短暂显示新的周期后,转而显示制动液的更换周期。在显示器上出现下列信息:时钟符号和“RESET”(复位)或"RE"。
⑥再次按住按钮约5s,直到显示RESET(复位)或“RE',闪烁。
⑦在显示器闪烁时短暂按住按钮,以使制动液周期复位。
在显示器短暂地显示了新的周期以后,最后在显示器上出现约Zs下列信息:“ENDSIA”。

2.仅复位制动液周期的方法
①将点火开关转到“0”位置。
②按住分里程显示器的按钮(在仪表板上),并将点火开关旋转到位置“①”。
③继续按住按钮约5s,直至显示器上出现下列信息:"OILSERVICE(换油保养)”或“INSPRKTION(保养检查)”,带“RESET”(复位)或“RE”。
④短暂按住按钮5s,以跳过换油保养或保养检查复位菜单。在显示器上出现下列信息:时钟符号和“RESET”(复位)或“RE”。
⑤再次按住按钮的5s,直到显示“RESET”(复位)或“RE”闪烁。
⑥在显示器闪烁时短暂按住按钮,以使制动液周期复位。
在显示器短暂地显示了新的周期以后,最后在显示器上出现约2s下列信息:“ENDSIA”。

3.仅换油保养或保养检查周期的方法
①将点火开关转到“0”位置。
②按住分里程显示器的按钮(在仪表板上),并将点火开关旋转到位置“l”。
③继续按住按钮约5s,直到显示器上出现下列信息:“OILSERVICE(换油保养)”或“INSPRKTION(保养检查)”,带“RESET”(复位)或“RE”。
④再次按住按钮约5s,直到显示“RESET"(复位)或“RE',闪烁。
⑤在显示器闪烁时短时间按住按钮,以使保养周期复位。
在显示器短暂显示新的周期后,转而显示制动液的更换周期。在显示器上出现下列信息:“时钟符号”。
⑥短暂按住按钮,以跳过制动液周期复位菜单。
接着显示器上出现约2s下列信息:“END SIA”。

4.关于保养周期显示复位的附加信息
(1)在进行换油保养或保养检查复位时的剩余里程显示在复位菜单中显示的剩余里程被以“km”为显示单位显示在E46车上,以“L”显示在E38,E39, E53车上,这相应于在剩余里程内所要使用的总油耗。
(2)显示制动液的更换时间点在复位菜单上所显示的更换时间点在E46车上以“月、年”或者在E38, E39, E53车上以“d”(日)显示。这相当于到下一次更换时的天数。在进行复位时在当前的日期上各加2年。
(3)重复复位的最低限制仅在超过下列最低限制以后才可能进行一次新的复位。
①换油保养或保养检查对于E46轿车在消耗101.后;对于E38, E39, E53经20 %的总油耗。
②以后更换制动液对于所有的车辆经20天后;在当前进行复位时显示器上出现信息"RESET"(复位)或“RE”,则已超过了最低限制,而且又可以进行一次新的位置复位。
(4)提前取消SIA复位操作可以通过改变点火开关的位置提前取消复位操作。

宝马车系氧传感器指示灯归零
①宝马5281系列轿车上有氧传感器维护指示灯,在车辆行驶48270km后会点亮,更换氧传感器后,只要将指示灯拆下10s以上再装上,指示灯即归零。
②宝马其他系列也装有氧传感器维护示灯,更换氧传感器后,只要按下仪表板下方的OAS归零开关,就可以使指示灯归零。

华晨宝马轿车保养灯归零
华晨宝马轿车保养灯归零方法如下。
①接通点火开关,按下归零按钮8s后,仪表中多功能显示器显示机油符号。
②再按一下归零按钮就会显示下一个需要归零的系统后制动摩擦片系统归零。

小提示:
华晨宝马轿车共有:个系统需要进行归零,归零方法是相同的。当选中需要归零的系统后,持续按下归零按妞3s,仪表显示“RESET”,然后再按下归零按钮直到显示“OK”,关闭点火开关,归零结束。

网友:
五十铃车系保养灯归零
五十铃(SUZUKI)车系保养灯的归零方法如下。

1.氧传感器警告灯
在SAMURAI车型上用。当行驶3000km时,"SENSOR”灯即会闪。该灯只有当热车转速在1500~2000r/min时才闪烁,这表示EGR故障,而氧传感器需要更换。当保养完成后需进行归零。
归零方法:首先找“SENSOR'”灯清除开关,此开关在转向盘柱支架上;然后逆时针旋转清除开关;最后启动发动机并行驶路试,确定是否不再闪烁。

2.保养灯

SAMURAI, SEDEKICK(美国联邦)装有“CHECKENGING”检查发动机灯,当行驶25000km和50000km,热车运转时该灯会自动闪亮,提醒检查发动机系统或必要时更换零件,并非代表有故障。

25000km时更换PCV阀、EGR系统,更换氧传感器(加拿大)。40000km时更换PCV阀,检查炭罐,检查EGR系统,更换氧传感器(加拿大),更换炭罐,检查ECM和相关传感器。
归零方法:在保养完成后必须归零;首先找归零开关,此开关在转向盘柱支架下方;然后逆时针拨动归零开关即可。

铃木车系保养灯归零
1.铃木(ISUZU)车系保养灯的操作技术
在AMIGO, PICKUP和TROOPER II车型使用。每行驶145000km时,仪表板“O2”指示灯即会亮灯显示,提示必须更换氧传感器。

2.铃木(ISUZU)车系保养灯归零方法
①TROORERII车型,在里程表总成后面,拨动归零开关。
②AMIGO和PICKUP车型,需要拆卸仪表归零。先旋松“A”螺钉,再从“B”孔旋动螺栓归零。

三菱车系保养灯归零
三菱 (MITSUBISHI)车系仪表板上装有保养灯,每8000km提醒保养EGR系统,每128000km提醒更换氧传感器,每160000km提醒更换炭罐。当保养或更换零件后,必须将计数器归零。

归零方法:首先找出归零开关位置,在仪表板组件背面,或在仪表板右下角后方;然后将归零开关拨向另一边即可,此开关为滑动或开关。

日产(NISSAN)车系保养灯归零
1.日产(NISSAN)车系保养灯归零方法
每行驶里程15000km时,“O2(氧传感器)”灯会亮,提醒检查,必要时则更换。检查或更换后,必须清除警告灯。大多数车型都备有线束插头,只要松开插头,即可完成归零工作。NISSAN有的车型要用归零总电器。

2.归零程序
①PICKUP(美国联邦)车型,在25000km松开黄/白接线,在50000km松开黄/黄接线。
②PICKUP(美国加州)车型,在 45000km时松开黄色接线,线束插头在发动机盖拉杆上面。
③信号灯总电器的车型归零,则从插头座上拔出总电器,拆下连接即可。
④氧传感器灯总电器控制,要用总电器来归零,首先按下总电器的归零键,或拆下总电器高速孔上的胶塞,用小螺钉旋具插入孔中,轻轻按下归零。
⑤归零总电器:在15000km, 30000km及45000km时需做归零。

丰田车系轿车换件后保养灯归零
①行车达80000km时,更换PCV阀及EGR阀。
②行车达128000km,要更换氧传感器。
③行车达160000km,要更换炭罐及检修排放系统。
修护或更换组件后,必须重新设定“CHECK ENGINE”灯。
在维修或更换零件后,需重新设定“CHECK”灯,这个开关的位置在仪表板的下方主线束的旁边、转向盘的后面,设定时只需将开关拨到相反的位置即可。

丰田大霸王轿车保养灯归零
丰田大霸王仪表板上有一个归零开关(CHANGE 01L)。机油指示灯每6000km会亮起,机油和机油滤清器更换后,保养灯需归零。方法是:移开仪表板上的盖子,然后插入小螺钉旋具,拧动内旋钮开关A即可归零。

丰田陆地巡洋舰4700轿车保养灯归零
丰田陆地巡洋舰4700轿车有正时带警告灯,每行驶50000km会亮起。这表示正时带到了该换的时候,更换正时带后保养灯要归零。
1.第一种保养灯归零方法
①在里程表显示“OD09,总里程时关闭点火开关。
②按下短程里程按钮“trip”,打开点火开关,并保持5so
③松开短程里程按钮“trip”,在5s内再按下短程里程按钮,仪表显示“ODOXXXX”。
④按下短程里程按钮,并保持5s以上。
⑤检查显示变为“ODO”时警告灯熄灭。
⑥如果警告灯熄灭,重新启动发动机警告灯应熄灭。
⑦如果不成功,重新再操作一次。

2.第二种保养灯归零方法
按下里程归零按钮不放,再打开点火开关出现0或者1之后,用按钮将其调整到8,再次按下按钮不放,等待屏幕显示千米数后,关闭点火开关。
归零时,需将仪表板下方的橡胶塞拆下,用一根细小的工具穿过仪表板的孔,将仪表板的归零键压下,重新设定后,再检查警告灯是否还亮着。

进口丰田轿车保养灯归零

4缸发动机机油保养灯一般每隔15000km亮起。完成保养后应将保养灯归零。丰田塞利卡、花冠车型复位按钮位于加速踏板左侧,丰田基先达复位按钮位于仪表板左下方。丰田大霸王车型复位按钮位于仪表板左下侧。

丰田轿车每行驶至设置的保养里程数时,仪表板上的机油指示灯将点亮,提示要更换机油,在完成机油和机油滤清器的更换后需要重新设置里程数,移开仪表板下方的盖子(胶塞),然后插入一字旋具,拧动内旋钮开关A,即可完成保养灯归零。

一汽丰田皇冠3.0轿车保养灯归零
1.保养信息归零
①按下“INFO”按键显示“信息”屏幕,触摸“保养”开关显示“保养”屏幕。信息项目如下:机油更换、更换发动机冷却液、更换机油滤清器、更换制动液、轮胎换位、更换ATF(自动变速器油)、更换轮胎、定期保养、更换蓄电池、更换空气滤清器、更换制动衬片、更换雨刮器片、个人事件(最多可设定3个其他项目)。
注意:无设定时的项目呈灰色,有设定时则变成绿色,当保养期接近时则变成橙色。
②在“保养”屏幕上触按要消除设定的项目。若触按“消除全部设定”开关,则消除全部保养项目的设定。
③若触按“更换发动机机油”,则屏幕进入更换发动机油的界面。触按“消除设定”开关,根据屏幕提示,触按“是”开关,发动机机油保养归零成功。触按“否”开关,以返回上一个屏幕。

2.开启或关闭保养指南
当开启保养指南时,如果预设时间或距离接近,则通知预设项目。
①触按“保养”屏幕上“自动通知确定”开关。
②触按该屏幕上的“取消”开关,以关闭保养指南。
3.设定保养日期或里程
①触按要在“保养”屏幕上设定的项目或触按“个人项目”开关以设定显示项目之外的项目。当触按已设定完毕的个人项目或个人项目之外的其他项目时,显示屏幕将会显示设定界面。
②触按屏幕上的“个人项目”开关,以显示字母键,输入项目名称。
③触按“通知日期”或“通知距离”开关,可设定日期和距离中的一种或两种。
④触按数字键,以输入日期和距离。触按“修正”开关,以逐个消除数字。
⑤触按“结束”开关。
⑥触按“设定结束”开关。
⑦重复以下程序,以设定两个或更多个项目。

国产丰田柴油车保养灯归零
国产丰田柴油车正时带警告灯(PICKUP柴油车型)每50000公里会亮,这表示发动机正时带到了该换的时候。更换正时带后必须作归零。

正时带警告灯归零方法:从速度仪表前盖上拆下橡胶绝缘塞,用一个细小的工具插入孔内压下归零键即可归零。
长安福特蒙迪保养灯归零
长安福特蒙迪保养灯归零方法如下。
1.方法一
①打开点火开关。
②压下仪表板车速表左下方按钮4s即可。
2.方法二
①打开杂物箱,找出一个扳手形按键。
②打开点火开关。
③压下重新设定键(即扳手形按键)4s即可。

奇瑞QQ轿车保养灯归零
对于装配ACTECO)1. 3L发动机车型,发动机保养灯每5000km亮一次。归零方法如下:
①关闭点火开关;
②按住调节按钮不动(在里程表下方);
③打开点火开关;
④继续按住调节按钮,3s后松开调节按钮;
⑤保养灯自动归零。

奇瑞瑞虎轿车保养灯归零

1.装配三菱2. 4LAT动力总成车型
发动机保养灯每5000km亮一次。归零时关闭点火开关,按住调节按钮不动,打开点火开关,继续按住调节按钮,3s后松开调节按钮,保养灯自动归零。
2.装配ACTECO 1. 6 L发动机车型
发动机保养指示灯每5000km亮一次。归零方法和装配三菱2. 4LAT动力总成车型相同。

奇瑞A5系列轿车保养灯归零
对于装配ACTECO 1. 6L和2. 0L发动机车型,发动机保养灯每5000km亮一次。归零方法如一下。
①关闭点火开关。
②按住模式开关不放。
③打开点火开关,此时松开模式开关。
④在30s内同时触动模式开关和时钟开关(触动时间2s),保养灯即可归零。

奇瑞东方之子轿车保养灯归零
对于装配ACEECO 2. 0L发动机车型,发动机保养灯每5000km(前期生产的部分车辆为7500km)亮一次。其归零方法如下。
①打开点火开关。
②将调节按钮切换在瞬时油耗下,按住3s以上,自动归零。

凯迪拉克CTS轿车保养灯归零
1.带基本音响系统车型保养灯归零方法
①打开点火开关,按下驾驶员信息中心(DIC)显示器右侧的CI.R按钮,确认更换发动机机油信息,这将从显示器上清除信息并复位。
②按动驾驶员信息中心(DIC)显示器右侧INFO按钮上的上/下箭头,进入DIC菜单。
③在“100% o ENGINE OIL LIFE” (100%发动机机油寿命)菜单项目点亮显示后,按住OLR按钮,百分比将变为100%,机油寿命指示器即被归零。如果百分比没有变为100%,则重复以上步骤。
④关闭点火开关。
⑤如果启动车辆时更换发动机机油信息再次出现,则发动机机油寿命系统未被归零,重复归零程序。

2.带导航系统车型保养灯归零方法
①打开点火开关,按下显示器右上角“OK”提示符旁的多功能按钮,确认更换发动机机油信息,这将从显示器上清除信息并复位
②按一次PWR/VOL按钮,接通系统
PWR/VOL按钮位于驾驶员信息中心(DIC )显示器的左下方。
③按显示器左侧的INFO的按钮,进入“VEHICLEINFO-RMATION”(车辆信息)菜单。
④转动显示器右下方的TUNE/LEL旋钮,直到“ENGINEOIL LIFE"(发动机机油寿命)点亮显示,按一下旋钮将其选定。
⑤当显示“100% ENGINE OIL LIFE”(100%发动机机油寿命)时,按下显示器右上角“RESET”提示符旁边的多功能按钮,百分比将变为100%,机油寿命指示器即被归零。如果百分比没有变为100%,则重复以上步骤。
⑥关闭点火开关。
⑦如果启动车辆时更换发动机机油信息再次出现,则发动机机油寿命系统未被归零,重复归零程序。
陆尊/君越轿车保养灯归零
对于陆尊/君越轿车,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按下信息中心按键中最右侧的“GAGE”按键1,直到在仪表信息中心出现“机油寿命:--%,按动箭头键复位”的提示信息。根据信息中心的提示,按下箭头的确认键不放,直到机油寿命显示为100%(或99%),复位完成。

上海通用别克轿车保养灯归零
上海通用别克轿车发动机机油使用监视器可显示何时需要更换发动机机油及机油滤清器。重新设定使用监视器的方法如下

①按住重设定(RESET)按钮5s以上,同时显示机油使用期监视日,或直到机油使用期百分数变为100%为止。
②将点火开关调至接通(ON)位置,不启动。在5s内,完全踩下随即松开加速踏板3次。
③如果机油指示灯(CHANGE OIL SOON)闪烁,说明系统在复位。将点火开关转至“OFF位置,然后再启动车辆。
④如果机油指示灯(CHANGE OIL)仍亮,说明系统没有复位。重复上述步骤。

别克世纪/君威/GL8轿车保养灯归零
1.简介
别克世纪/君威/GI.8轿车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利用发动机控制系统中各传感器的输入,计算并确定机油寿命。通过CLASS-2串行数据总线向仪表组件发送计算值。当PCM确定机油寿命快到时,通过启亮“CHANGE OIL SOON(立即更换机油)”指示灯,通知驾驶员更换机油。
“CHANGE OIL SOON(立即更换机油)”指示灯归零方法如下。
①将点火开置于“ON”位置,保持发动机熄火。
②在5s内,踩下并松开加速踏板3次。
③观察立即更换机油指示灯闪亮两次,说明系统已经重设定。如果指示灯启亮并保持5s,则系统未重设定,需要对系统进行两次重设定。
④如果用专用仪器TECH- II,可以重新设定不同程度的机油寿命(如设定机油寿命为80%)。

2.君威机油寿命监视系统复位
君威轿车安装有机油寿命监视系统,当仪表板中“CHANGE OIL SOON”灯亮时,表明应更换机油和机油滤清器。更换发动机机油和机油滤清器后,应对机油寿命监视系统执行复位操作。
机油寿命监视系统复位操作方法:
①将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但不启动发动机;
②在5s内完成踩下并松开加速踏板3次;
③如果“CHANGE OIL SOON”指示灯闪烁2次,表示系统已经完成复位操作。

本田雅阁2. 4L/3. 0 L轿车保养灯归零
广州本田雅阁2. 4L/3. 0L轿车仪表板上设置有保养灯。当行驶里程为9600~12000km时,接通点火开关,保养灯亮2s。超过12000km驾驶员仍未进行保养时,保养灯会一直闪亮,以提示驾驶员及时保养。保养后必须对里程表进行归零,操作方法如下:接通点火开关。接压仪表板上复位按钮,直至里程表显示0为止。

小提示:
在桥车未进行保养前,不可因保养灯常亮而采取归零操作,这样里程表累计保养里程将不正确,保养灯会丧失提示保养的作用。
广州本田雅阁2. 0轿车仪表板上未设置保养灯,但有MAINTENANCEREQUIED指示灯提示功能。当行驶里程接近12000km时,该灯由绿色变成黄色,当超过12000km仍没有进行保养时,该灯将由黄色变成红色。维护保养后,为保证该灯的提示功能零,操作方法如下。
①关闭点火开关,将点火钥匙板插到转速表下面的槽内进行归零。
②压下转向柱右侧仪表下面的按钮并按住3s,完成归零操作。
③按住组合仪表右侧的按钮“SELECT”与“RESET”,接通点火开关,10s后松开按钮,归零完成。

本田雅阁2. 0 L轿车保养灯归零
本田发动机机油保养里程为12000km,当行驶里程接近12000km时,即行驶里程超过9600km后该灯由绿色变成黄色,当超过12000km仍没有进行保养时,或作了保养,但维护后指示灯没有归零,该灯将由黄色变成红色。维护保养后,为保证该灯的提示功能,必须进行归零。

广州本田雅阁2.01-轿车维护保养后,为保证该灯的提示功能,需进行归零,操作方法如下:关闭点火开关,将点火钥匙插到转速表下面的槽内进行归零;按下转向柱右侧仪表下面的按钮并保持3s,完成归零操作;按住组合仪表右侧的“SELECT”与“RESET”按钮,打开点火开关,10s后松开按钮,归零完成。

本田雅阁车系保养灯归零
本田雅阁轿车车型和年款不同归零方法略有不同,本田车系常用的保养灯归零操作方法有3种。
①闭点火开关,将点火钥匙插到转速表下面(仪表板右下方)的长形槽内,直至指示灯由红色变成绿色,即可完成归零。
②有的本田车型压下转向柱右侧仪表下面的按钮并按住3s,即可完成归零操作。
③有的本田车型需要先关闭点火开关,按住组合仪表右侧的按钮“SELECT”与“RESET”,打开点火开关,10s后松开按钮,归零完成。

网友:
大众帕萨特B5轿车保养灯归零
仪表板显示屏上的“SERVICE”标志为保养周期指示标志,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显示屏上的“SERVICE',标示闪烁,而启动发动机后消失,表明该车应进行保养。保养后应进行保养灯归零,其方法如下。

①在发动机熄火的情况下,压下转速表下面的短程距离计数器复位按钮并按住。
②将点火开关打到“ON”位置,放开短程距离计数器复位按钮,显示屏出现“SERVICE标志。
③拉出时钟上的分钟按钮,向右转动分钟按钮,显示屏上出现里程显示。
④将发动机熄火,提醒信息复位。
⑤将点火开关打到“ON”位置,"SERVICE”标志消失。

大众波罗劲情、劲取轿车保养灯归零
维修保养信息复位方法如下。
①在发动机熄火状态下按下车速表下方的复位键(箭头)并按住。
②启动发动机,至少10s后再松开复位键。显示装置中会出现阴影线,维修保养信息已经复位。

大众桑塔纳3000轿车保养灯归零

维护保养到期时会在行驶里程显示器中提示,到维修保养的时候,在里程显示器上会出现:Service Oil(更换发动机机油)和Service INSP(检修保养)字样。其中,Service INSR的优先级要高于Service Oil。当车速高于5km/h时,提示信息会自动消失,按住短里程复位按钮约3s,可以暂时消除提示信息。但如果车辆不到维修厂进行维护保养,以后每次接通点火开关,该信息提示仍然显示出来。复位操作方法如下:
①关闭点火开关;
②按住短里程复位按钮,同时接通点火开关;
③点火开关接通后仍显示提示信息,在30s内再次按下短里程复位按钮,即可清除提示信息。
目前上海大众生产的帕萨特、桑塔纳2000、波罗和一汽大众生产的奥迪、宝来仪表均带有保养提示功能,其中桑塔纳2000是从2000年采用新灯具和蓝背光仪表后具备这一能的。技术保养周期显示(SLA)用于提醒车主进行必要的维护保养,该字母出现在显示的中部。达到设定保养周期前1个月或200km时,显示屏上出现技术保养提示,分辨率为100km。达到保养周期时,打开点火开关后,中间显示屏上出现文字信息,时间持续5s。当仪表出现保养提示后,应进行相应的保养工作,然后进行保养提示的复位工作。保养显示只能通过直接输入复位。即通过键盘输入相应自适应值(00000)来清除保养内容。按0键5次,按Q键确认,按“→”键结束保养周期显示的复位。

大众及奥迪车系机油位的测量采用间接性测量方式,通过油底壳油温的检测来计算油位。仪表报警提示驾驶员检查油位,补完油后,系统接受到气门室机油注盖开、关信号变化(触点开关),再经过l00km左右的检测计算,才能完成油位的检测。

发动机内缺机油,加完油后,系统必须接受到发动机舱盖开、关的信号变化,才会重新开始计算机油量是否合适,否则系统仍然会认为缺机油而报警。所以加完油后如系统仍然认为缺机油而报警,应读取数据流,检查信号是否随发动机舱盖开、关的变化而变化,如不能随其变化,应检查舱盖开关及其线路。

大众轿车用专用诊断仪进行保养归零时,按1键和0键,再按Q键确认。显示后按0和2键,再按Q键确认。

上海大众车系保养灯归零
每次更换做完机油保养或规定里程保养之后,都需要将保养灯归零。

1.用故障诊断仪复位
保养提示复位:1-17-10-02-X X X X X(输入00000即可复位),每次更换机油维护规定里程之后,都需要进行保养复位。

2.手动复位
关闭点火开关,按住车速表旁边的按钮不松手,打开点火开关,待显示屏出现“Service Oil”,松开按钮;再将发动机转速表旁边的按钮向右拧,待显示屏出现“…”,关闭点火开关,保养复位完成。
大众宝来轿车保养灯归零
①关闭点火开关。
②按下车速表旁的按钮1,并保持该状态。
③每行驶7500km,打开点火开关并松开按钮1。蓝色背光组合仪表中里程显示屏2上出现“SERVICE(提醒功能)”字符,待中间显示屏的组合仪表上出现“SERVICEJETZT”字符,此时应检查机油。
④更换完机油和机油滤清器后,顺时针转动转速表门旁的调节按钮1,这时保养周期显示就被复位了,显示屏上的显示内容和“SERVICE(提醒功能)”也就消失了。
⑤关闭点火开关,保养归零完成。

东风雪铁龙C5轿车保养灯归零
①关闭点火开关;
②持续按下里程表归零按钮;
③打开点火开关,里程表显示开始倒计时,当显示出现“0”时,放开按钮,扳手标志熄灭。
④操作完成后,等待至少5s,以保证归零设置完全储存。

网友(2017-03-31):
很牛B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