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ONAD主板维修

楼主(2016-03-05):
一片ONDA的主板 板是别人找我帮他修的  打了对地值后 可以通电 然后测其他供电都正常  上CPU发现什么提示BIOS什么什么的  看不懂英文  木有办法 看看论坛 有没有这情况 有人说刷个BIOS啥的  想想 刷刷看看吧  等刷上去后在插内存条发现风扇停了 什么情况 难道刷错BIOS了 拔了内存条看了看  测了主供电  辅助供电  SPD  时钟  都正常  怪了 插上内存后怎么停了  想想 在测测 供电 发现CPU有一组供电没出来  想想去龙华电脑城直接买了个电源管理芯片换上后亮机了  之前习惯了在CPU的MOS管测一组有电就行了  没想到这倒霉的  这里告诉新手们 别省事啊

网友:
其实是U的一组供电没有

网友A:
应该是CPU的GFX电压没出来,这个电压不正常会档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的GFX电压没出来,这个电压不正常会档logo

有可能  我不太懂

网友B:
这芯片不好焊接。需要经验。这维修技术,你不是小白啊。老同行了把。买芯片还方便,不要等上个几天才能买到

网友:
我也是习惯测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不好焊接。需要经验。这维修技术,你不是小白啊。老同行了把。买芯片还方便,不要等上个几天才能买到

焊的歪歪扭扭的  学校学的时候不行  手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CPU的GFX电压没出来

网友:
H61的板子BIOS有问题会影响到CPU供电,还有就是现在的板子都有动态节能功能,CPU没有满负荷运行时,只有一相供电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