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80N 板号A24FD REV2.0 时而能触发亮机 时而触发0.02

楼主(2016-03-05):
神舟A480N 板号A24FD REV2.0 时而能触发亮机 时而触发0.02 华硕代工板 无图无点位 刷过bios 焊过EC 触发0.02时 拔掉小电池又可以自动上电亮机。 好的时候能多次触发 放置长时间又不行 , 小白没思路了 。。

补充内容 (2016-3-7 17:54):
此机修复!看后面回复

网友:
这样的话  重点查RTC电路吧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它的控制角是24V对吗?如果是24V的话··是否是高电平套通?
我的保护隔离烧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待解决高手有思路吗

网友:
此机修复! 没有图纸点位 找了个EC图 问题是17脚PM_PWRBTN#按开关无跳变 更换EC后开机正常!

网友:
我这个也是不触发

网友:
我的也是17脚不跳变,等EC芯片到了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