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掉电维修

楼主(2016-03-05):
IBM X61故障掉电,具体现象为开机后30多秒风扇开始加速转然后掉电,掉电后可重复触发。
这种现象很容易判断可能是温控问题,但是IBM掉电的这类机器感觉比较棘手,IBM的保护电路较为复杂,搞了好久才查出。
粗略的讲下维修过程:IBM掉电必查信号pwrshutdown此信号由U69型号BD4176KVT供电管理芯片发出 发出该信号的条件是芯片管理的供电出现过流过压和芯片58脚串联的13个热敏电阻过温,由于初始判断为温控问题就没去排查供电方面,直接把芯片58脚连的电容短路拉低58脚电压据说此脚电压只要超过0.5V就会过温掉电,实测该脚电压初始为0.4V,拉低后发现还会掉电看来不是这路温控问题,再查CPU自身温控信号THERMDA和THERMDC直接把信号接地也会掉继续排查, ,到了温控芯片 12脚供电9脚为芯片待机意思是开启脚BPWRG粗略查了下连接了好多地方有供电PG桥的APWROK脚之类的此信号是激活温控电路,这里有个问题我实在看不懂PQ67的控制原理请懂得高手说明下,直接拆了这个芯片后烤鸡了1个小时没在掉但有个问题风扇控制出问题了不转懒得搞了直接剪了改常转。这个芯片在PC卡槽正中间需要拆除卡槽铁壳才能搞。维修过程中用示波器抓了好多图捡几个明显的给大家看下 这贴就写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写得不好的地方请大家见谅水平有限难免有些错误,最后惯例附上点位图图纸 X61 board

网友:
楼主对掉电研究深入

网友:
看过了,觉的还是不错的。一般这样的问题都先想到温控电路]

网友:
同学对温控这一块的信号了解的挺透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A:
改了风扇不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风扇不报错吗

不会X61有2个风扇2个都要改报错是因为风扇转速不够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