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NV44 屏暗

楼主(2016-03-05):
捷威NV44 屏暗 LED 屏 板号 DA0Z06MB8D0  REV : D

客户刚开始拿过来屏暗 有时候屏闪(闪的时候正常)。 换了一个屏就正常。 用了一天客户拿过来说还是一样。
再换屏还是一样的故障。   拆主板出来测试 屏 19V 和3.3V 都有 保险也是好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求 指引下方向

网友A:
你说的3.3  是在哪里测的   背光开启还是亮度调节

网友:
它测的应该是LCD_VDD  是显示屏接口那里 不是主板接口的

网友:
有些屏要背光开启 和亮度开启才会亮

网友B:
查背光和亮度调节这两个,肯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3.3  是在哪里测的   背光开启还是亮度调节

屏电路 的两颗保险。 一颗是19V  一颗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背光和亮度调节这两个,肯定有意外收获

请问下 背光开启 和 亮度调节怎么查。。新手

网友C:
屏线有问题吧    换了试试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  看到论坛上一哥们一样的问题Q29 坏  。 拉低了 R444后面的3V. 只有1.4 V  去掉 R444   就可以了。R444 直接通到 屏主板接口 第7.8  脚请问 第 7.8脚是 什么电压。?

问下各位 去掉 Q29    需要补吗。  手里现在好像没这个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  看到论坛上一哥们一样的问题Q29 坏  。 拉低了 R444后面的3V. 只有1.4 V  去掉 R444   就可 ...

没有的话 也可以不用补

网友:
请问下 CCD-PWR 是 什么电路  和 LCD  - VCC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 也可以不用补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有问题吧    换了试试

已经解决了。不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