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X亮机BIOS和EC资料

楼主(2016-03-05):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355V4X-S04CN,开机电流从0.9A一直跳到2.3A,内屏不亮,按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觉得应该是亮机了,但量屏部分供电正常信号电压却没有。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再试机一样电流一样现象。于是大概判断是显卡出了问题,直接先加焊一下显卡,冷后再试机,电流从0.9A跳到1.3A再到1.6A掉回1.53A就亮机了,装起来测试OK.并备份下BIOS和EC资料(KB9012QF内部资料)。

网友A:
不错,这个早就有出了

网友B:
是用809f读编程器读出来的吗

网友C:
断开显卡供电来测试是否是档显卡这个方法实用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809f读编程器读出来的吗

是的,接几根线就可以读写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显卡供电来测试是否是档显卡这个方法实用有效

这个型号的好像没效果,INTEL的机器就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早就有出了

这款有两个版本的BIOS,可惜我现在上传不了

网友:
记一下 三星的东西每次都不好找

网友D:
呵呵 这样读BIOS  不错

网友:
这个BIOS资料少,下载留用

网友:
谢谢 整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
刷了   不开机  是好的吗

网友:
谢谢  我刚好需要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这样读BIOS  不错

接线是读开机芯片KB9012QF里面的资料,不是读取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