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一台IPAD4 泡水了引起的开机状态不充电

楼主(2016-03-05):
客户送修的一台IPAD4  板机,全板芯片没有封黑胶的,客户女儿扔水里了,全机泡水,处理过后,现在可以正常亮机,正常使用,但就是开机状态不充电,有充电提示,电量不升反而下降,耗电中, 但是关机状态下却是可以充电的,也能充满,插电脑上也可以正常连接安装软件,
  换过U5900了 还是一样情况, 还要怎么修呢,  看哪些电路?

网友A:
充电电路,加电看看主板是否漏电,usb控制ic,尾插

网友:
紧跟成都维修技术员的步伐

网友:
全板没有黑胶,你这个应该是黑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加电看看主板是否漏电,usb控制ic,尾插

USB 控制IC 和尾插都换过了,

网友:
找电路图看 一点一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 控制IC 和尾插都换过了,

加电看了主板是否漏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看了主板是否漏电了吗

和 客户说了情况 ,客户说可以接受这样用,  先给他用用看看了,

网友(2016-04-05):
小问题,不一定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