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短路掉+电维修

楼主(2016-03-05):
主板拿来时说是开不了机。
插上电源触发保护了,测CPU供电管的G,S极,发现有两个上管短路。
拆了上管再测,G,S脚还是短,供电芯片也坏了,上管+芯片一起换。

换好后,触发可以通电,但是瞬间掉电,掉了再自动通电,通电测CPU有1.3v左右的电压。
那就仔细再检查主板,仔细检查发现问题了,上CPU风扇孔的位置有断线。

应该是拆风扇时用起子撬风扇造成的。
补好线,上绝缘漆,再次通电,正常显示了。。

网友A:
这里断线的位置推测是连接电源接口绿线测试点的。

网友:
好仔细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断线的位置推测是连接电源接口绿线测试点的。

这么粗的线是测试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线是测试用么??

估计不是测试用的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C:
我上次遇到的是供电芯片到g级烧断,芯片损坏,上管坏。结果是换芯片,换上下管,把断线飞线。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遇到的是供电芯片到g级烧断,芯片损坏,上管坏。结果是换芯片,换上下管,把断线飞线。才好。

这种情况一般芯片也会输出保护

网友:
好好、仔细的看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不错,捡钱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断线的位置推测是连接电源接口绿线测试点的。

为什么推测是绿线呢?绿线是个信号不可能用这么粗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