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级本11S换屏难题

楼主(2016-03-05):
拆下来的黑胶边是双面胶,我从粘上新的双面胶,但是粘不牢新屏啊,请教大家是怎样粘牢的?

网友:
稍微粘一下   然后B壳一扣上  就可以了吧    超极本空间都紧凑  不会动的

网友:
适当的上点502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整个模组,也不贵

网友:
用强力双面胶,3M比较好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灰尘,油之类的,清洗下

网友:
应该没清洗干净

网友:
502绝对不能用,搞AB胶,不要搞多

网友:
拿胶粘不太好,还是用双面胶吧

网友:
用3m胶,用502,AB胶太夸张了

网友:
有的是更换整个模块

网友:
得买原装 3m胶
双面胶薄

网友:
买质量好的3M 的双面胶!

网友B:
亲,淘宝搜一下B-7000试试吧。

网友:
我记得有卡扣吧 ,,

网友:
细心的活,要有好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灰尘,油之类的,清洗下

请教用什么去油呢?我用酒精擦了一下,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用什么去油呢?我用酒精擦了一下,没效果。

洗洁精啊,然后再用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用什么去油呢?我用酒精擦了一下,没效果。

用擦屏用的清洁剂去油

网友:
一般用B-6000的胶就可以了,双面胶是粘不住的

网友:
换完屏不可能跟原来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淘宝搜一下B-7000试试吧。

非常感谢,买了你说的7000胶水回来。粘好了

网友:
用502你想取下来时你就等死吧,就双面胶

网友:
B-7000下次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本子装屏不用太强迫了,装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