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s通病秒杀!!!

楼主(2016-03-06):
联想B460
板号:                                    维修时间:2016/2/21
故障:不触发
同行送来说是不上电,接过来插上电流表,待机。通病,肯定是3V5V芯片的13脚EN,16脚19V供电哪里腐蚀了,拆机果然猜对了马上处理干净,拆掉R378、R379、C495不要,让13脚EN脚悬空,C495的滤波电容也不要

开机一切正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机修复

网友:
我也接到这样的   机   拆了EN的电组是不行的

网友:
这样没试过啊

网友(2016-04-21):
我试了一下是拆掉13脚的R376和r377 和C495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
这货这附近个会腐蚀,拆掉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收藏了

网友:
烧大洞的都有。。对新人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呵呵  看来都是这样干啊

网友:
最初 估计就是后继负载过大 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