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40S 电源指示灯闪,不触发

楼主(2016-03-06):
HP 4440S 板号:E89382  94V-0  MV-6  11243-1,集显,待机0.010~0.026跳变,电源指示灯闪,不触发,待机线性3、5V正常。

网友:
有触发动作,查一下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acin正常吗

网友:
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开机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看看后继电压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