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M490s 待机0.25 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6-03-06):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 lenovo M490s 机器 待机电流大  0.25

查了一下待机芯片1225c 发烫随即淘宝上买了一个1225c芯片

装上去故障样,于是开始查1225c的工作条件

发现1225c第三脚是短路的,这个脚是IO NPCE882GAODX 的供电输出,把IO拆掉就不短路了

最后换了IO 完成修复

网友:
线性被io拉低了

网友A: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51225的芯片了  51225C我都是用51225代用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51225的芯片了  51225C我都是用51225代用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既然能代,代了也能亮,那就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2017-12-24):
谢谢分享,今天遇到联想G400的一个是3V供电芯片发热,待机0.25V偏高。换了好几个3V芯片结果都是一样的,本来是想换EC的,由于时间问题,暂时放下了,明天心里更有底了。此板子3V供电芯片只有一个公共点电压出来。

网友:
EC怎么有这样多焊锡 。。 用烙铁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