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02E

楼主(2016-03-06):
今天修到一个飞利浦202E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不通电,果断拆下电源板,是明基的板子,无20V,5V输出,量芯片的启动电压有300V,持续供电脚上有10.8V左右,其他引脚无电压,芯片型号是TEA1530AP直插,一开始怀疑芯片坏了,就换了一个芯片,结果量1脚电压在10~11V,电压之间跳变,20V有2V输出;以为还是芯片不良,结果又换了一个,还是不好,从大电容正极连接芯片8脚的启动电阻冒烟了,一开始还以为是芯片炸了,急忙按插座按钮,万用表也不敢去测量了。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思考了一下,没有反馈电压,只有持续供电的电压,会不会是光耦,431坏了,后来把原来的芯片,换上新的光耦,431,通电,20V,5V,3.3V,电压都有了;量芯片脚电压,1脚VCC脚有13.88V,4脚CTRL有1.58V,6脚DRIVER有1.5V,试机2小时,试机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啊,第二次换芯片为什么启动脚电阻冒烟啊,是芯片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