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笔记本原装充电器正常,用可调电源只能充电,开机就掉成0.000

楼主(2016-03-06):
最近碰到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了,一些稍新一点的笔记本,用电池好好的,开机正常,再插上可调电源,一开机电流就掉下来了(机子还在用电池继续开机),用原装的又没这个问题。请问这种问题是主板有电路检测适配器的吗?今天碰到的是K55VD。求大神指点。也没有听说这种本子要特殊的转接头啊.

网友:
你的转接头用时间久了吧,是不是碰到了,我们这有台一样的不用原装也行的。

网友:
那就是用原装就可以了 客户又不用 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