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6001电源维修

楼主(2016-03-06):
联想台机用的电源,烧毁,请问一下R82电阻旁边烧毁的电阻大小,及开关管用什么代换?

网友:
开关管 用9N90吧

网友:
买一个新的吧。修好也难了。

网友:
想学习一下,R82电阻旁边的那个烧毁了,不知用多大的?

网友:
这个也修啊?厉害

网友:
没心要修了,直接换吧

网友:
怕修完之后也用不住 换个吧

网友:
要看电阻连接上什么原件啊,看图好像8脚芯片也烧了

网友:
检查晶体管Q1。我认为它也被烧毁。

网友:
这个电源用的不是很多,,,估计你要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新进展吗?............

拆开检测多处爆炸:c5电容炸了、Q1也炸裂、集成块也炸了,R82的两个电阻也烧毁,实在没办法修了,只能放弃

网友:
这个我们也不懂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