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奇怪问题

楼主(2016-03-06):
平台复位有了,有时亮,有时不亮,有没有通病之类的,偶尔还有一次不触发

网友:
这个机器全身都是病,要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么老的板哦。

网友A:
我还在用,不算老,亮的时候能稳定进系统吗

网友:
老玩意 直接换行了

网友:
更新下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用,不算老,亮的时候能稳定进系统吗

可以的,有时还没进系统就不亮了,很多问题,总之来说就是不稳定

网友:
个人觉得先检测显卡。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是4421吧  先刷BIOS  再做显卡

网友:
不开机是什么状态,不亮是多少电流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修的最多就是显卡

网友:
加焊下就OK

网友:
个人认为显卡的问题大些

网友:
最喜欢通病了

网友:
这块栏板换也没几个钱!300有吗!可以考虑IO查了吗!烂本子看见壳子就脑袋疼!

网友:
手上刚好有这个机子。楼主搞定了么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直接换板吧。这板很便宜的

网友:
往后面查  老想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AMD的显卡喜欢出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放弃了兄弟们,谢谢哈

网友:
通病太多了这机器  显卡  bios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没有,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比较多

试了,不行的,还是原来故障

网友:
这机器显卡易虚焊

网友C:
就是显卡问题,我也遇到过, HP 4416S 做的太烂了  散热也不好

网友:
没办法,放弃了,修的没信心了,现在维修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显卡问题,我也遇到过, HP 4416S 做的太烂了  散热也不好

换过了,不行,只有放弃了

网友:
基本坏的的都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