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 VA1916 图像闪屏换电容

楼主(2016-03-06):
这台显示器屏幕图像闪烁,症状如下:

刚开始白屏,有线条。

白幕开始拉开,呵

变成全黑之后开始出图像。

闪几下之后图像大部分正常,底部还有一些闪动。

拆机点屏,发现屏没问题。
接通用电源板故障依旧,问题出在驱动板上。

电容表坏了没法检测电容,估计是电容坏了。 想确定是哪个有问题,所以一个个的换。
最后确定是驱动板右上角的那个电容,220UF 10V 损坏。

图像正常,不再闪烁。

网友A:
这是因为滤波不正常造成屏供电不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滤波不正常造成屏供电不良吗?

我觉着是这样

网友:
一开始看还以为有屏的故障,原来是波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B:
看着跟屏坏似的  我的话 换板  换板价钱收的高点  换电容收不了几十块钱

网友:
涨姿势了,我碰到都是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那是5V 给屏供电的电容 ,估计是溶质不够 储能慢 显示白屏。慢慢电充满了就正常了

网友:
好奇怪的现象,开始认人以为是驱动板故障,最终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C:
你是一个个拆了换啊?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一个个拆了换啊?麻烦

赚钱就是麻烦的

网友:
现在很难有这样的机器可修啦。。。

网友:
这钱赚的真舒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跟屏坏似的  我的话 换板  换板价钱收的高点  换电容收不了几十块钱

呵呵,咱不差钱。   不小题大作

网友:
那是屏的供电5v,是老手的直接换5v的,或3.3v的

网友:
驱动板的电容统一不怀孕的(都是公的)很多都是内部脱虚,

网友:
这应该是驱动板裂帛电容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个我一般都是用点屏器点屏,屏没问题才换掉驱动板所有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我修的是电源板上的电容引起闪屏图像!

网友D:
看前几张我还以为是屏坏了
齐扬电脑科技
LZ应该是先点过屏的吧,不然这故障难断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前几张我还以为是屏坏了
LZ应该是先点过屏的吧,不然这故障难断

网友:
要我就换程序板了换电容收不多少钱

网友(2016-04-12):
屏供电不稳 导致屏工作异常

网友:
学习了,一般如果电容不鼓包是很难看出问题哦。

网友:
我也要买点屏器

网友:
那个是屏5V滤波

网友:
没鼓包的电容也有可能是坏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