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z n311z自动上电

楼主(2016-03-06):
本来问题是关机后电源灯仍然亮,刷bios后,插电源后不用按开机键,电源灯直接亮了,电流停到0.72,bios刷回原先的也不行,断电再插上待机0.00可触发,触发电流跳变0.4 0.6 0.9 1.0 1.2 0.78 0.75 0.73 0.72停止不动,求大神指点
刷BIOS

网友:
亲,多刷俩BIOS、试试吧。

网友:
bios电池扣了,自动开机,进系统

网友:
这个光看电流不准确,

网友:
自动开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接下来公布答案,自动重启是因为之前的cmos设置需要清空,插cmos电池无法开机,电流停0.72是因为cmos电池座的针弯了,造成短接,谢谢各位的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个精华中的精华

网友:
只是说明,以后修机器该细心的地方必须细心,不仔细看,谁知道cmos电池座也会搞怪

网友:
我在台试上有换COMS座好的

网友:
主板有问题 EC 南桥都要测量一下

网友:
RTC电路 W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