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联想E435 不认2.0USB求助

楼主(2016-03-06):
客户的联想E435,拿来是无待机。更换待机芯片还有上下管以后正常触发亮机。后来发现网卡不能用,又更换了小板上的网卡芯片8111E以后网卡正常。

现在的问题时USB不认,想到这机子网卡坏过,桥肯定也有问题。就换了一个桥(218-0755097 合一的单桥)
更换后问题依旧,不认USB。刷BIOS吧,在论坛刷了2个BIOS,都是只认USB3.0的设备,我说明白点吧,这个机子三个3.0的USB,一个2.0的USB,现在3.0的USB能认3.0的U盘,不认2.0的U盘啊鼠标啊键盘啊什么的。2.0的USB直接什么都不认,。。。。。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大神么,求指点。。。。

网友A:
估计BIOS的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BIOS的问题大点

论坛就2个BIOS我都刷了 还是一个样子啊

网友B:
不会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驱动问题吧

裸板直接进Pe都一样  就是只认3.0的USB设备 不认2.0的

网友C:
会不会是桥没换好?再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桥没换好?再换一个试试呢

换桥前是3.0也认不到,换桥后也是3.0也认不到。是刷了BIOS才能认3.0不认2.0的

网友D:
你好,主板不认usb修好了吗。我今天也碰到一台e435 usb全部不能用,也换了桥
故障依旧,刷了两个bios 都是不跑cpu,很是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主板不认usb修好了吗。我今天也碰到一台e435 usb全部不能用,也换了桥
故障依旧,刷了两个bios 都是 ...

我的还在弄,你对版号找下BIOS吧 这个机子有单桥的 也有不是单桥的 BIOS要下对

网友:
我的版号是qalea la-8121p rev:1.0 北桥是218-0755097 显卡是216-0809000

网友:
BIOS可能性大。不行买一个试试

网友:
你的意思去淘宝买一个是吗

网友D:
还有你的主板接上电源,待机电流是多少,我的待机电流是0.055a,是不是偏大

网友:
bios分离的可能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主板接上电源,待机电流是多少,我的待机电流是0.055a,是不是偏大

我的待机是0.048

网友:
我刷了bios, usb还是全部不能用

网友D:
在吗,你的修好吗。我的修好了,现在待机0。033

网友:
是不是有没有打对地值,丛pci飞线过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吗,你的修好吗。我的修好了,现在待机0。033

朋友 你的是修那里啊  我的也不认USB

网友:
装驱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