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8K2X 系列机芯] 26L08HR-8K21 机芯,不开机的检修

楼主(2016-03-06):
[8K2X 系列机芯] 26L08HR-8K21 机芯,不开机的检修
简介:无
内容:修一块26L08HR-8K21不开机,郊区师傅修过的,就说是大块8221坏了,各路电压都正常,
程序刷过,就是不开机。各路供电都正常一般大块不会坏,测晶振两边电压0.7V 左右,再
测复位电压,开机电压一着从3.3V 降至2.6V,低电复位,开机应该是复位后马上转成高电
位3.3V,很明显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分析电路可能是C814漏电的可能性大,拆除C814,开
机正常,找相同的电容更换C814,故障排除。……(创维售后维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