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ACIN偏低

楼主(2016-03-06):
联想G470  LA-6751P,待机3 5V正常 ,不加电,测试发现无RSMRST EC_ON ,后来发现ACIN只有1.4V左右,查找ACIN来自6251_vdd分压,ACPRN低电平正常,PR339 1脚2.4V,2脚ACIN只有1.4V,PR339阻值正常,拆掉PR339后1脚恢复3V,于是寻找ACIN去处,D29,D3和EC 127脚,断开二极管,翘起127脚,ACIN还是1.4V,从PR339 1脚飞线到翘起的127脚,可以加电,但是电池不能开机。到这里就没思路了 ,ACIN被拉低还有什么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15280002\QQ\WinTemp\RichOle\V6SWRI_N7B1IT[ERR8DL~M9.png原因?求高手指导。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15280002\QQ\WinTemp\RichOle\V6SWRI_N7B1IT[ERR8DL~M9.png

网友:
把ACin断开再飞线

网友:
IO有问题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