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0 AMD独显 上电到0.4+ 掉电

楼主(2016-03-06):
NK E40 AMD独显 上电到0.4+ 掉电,测试所有的电感上电瞬间都有电压 也没有短路

网友:
比对下,听说内存那里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量一下各大电压吧,看哪个没有出来

网友:
注意下图纸上好像有一个1v电压没有电感的,它没输出也会断电,详细你自己看看图纸

网友:
有事没事干干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