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8720B可以用APW7120代换

楼主(2016-03-06):
APW8720B可以用APW7120代换 以在华硕主板上代换成功
发个贴子,好记住,忘记时好搜索。。

网友:
以后多多分享这种,最好上个图片

网友:
是直接代换?

网友A:
可以直接代换  要是后面是A得就不成。

网友:
这个故障算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代换  要是后面是A得就不成。

你的意思是APW8720B与APW8720A不能换吗?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所以不能验证。。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白呀

网友B:
APW8720B这个芯片在比较杂牌的主板上才有的吧,品牌的都没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W8720B这个芯片在比较杂牌的主板上才有的吧,品牌的都没见到过!

华硕主板上有   多修点板

网友:
貌似有代替过,,不过具体忘了,,有些还是单方面代替,,反过来代替就不行了。求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