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联想Y485进水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6-03-06):
             今天刚上班,2楼的同行就带来一台联想的与Y485说是适配器不能开机的电池可以开机,小白留步,老鸟飘过!        直接拆机,发现进水腐蚀了, 看腐蚀的是一堆电阻和电容,但是板子上没有坐标,所以不知道是个地方的电阻。
        板子正面:
         版号:LA-8642P
            上可调发现没有待机,实测保护隔离没有工作。最先考率是PACIN的问题,追查来源,发现有BQ24737_VDD经电阻分压产生的。 测BQ24737_VDD发现没有供电,直接来到充电芯片,
           实测发现充电芯片的6脚ACDET没有电压,这个是有VIN经电阻分压,超过2.4v充电芯片开漏输出ACOK。但是没有电压,实测发现VIN19V 但是电阻PR313另外一端没有电压,难道。。。跑线正好是腐蚀的地方的电阻,
            但是没这么大的电阻,开始找聊板, 找到一个班子上同样的位置有组这么大的电阻,分呀之后电压差不多,只不过之前是0604的现在是0402的,直接换上, 嘻嘻有待机了
             按开机建,电流一路小跑到1.5A多。插屏亮了, 嘻嘻嘻,小修点火回路。
              希望帮到小白,嘿嘿加分哦。

     [fly]原创:lvjingang[/fly]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进水机器时间不长基本都好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恭喜恭喜!另外bq系列新点火回路真方便了啊。原先的复杂点。

网友:
有些进水机还是比较好修的  但易返

网友:
我手上有块G480上电0.8左右几秒掉待机,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直接剑走偏锋,锁定了问题,厉害,要是我,就算修的好也要一天

网友:
有个错的借鉴。谢谢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搞!这种还算简单的!思路不错支持下 !支持原创!

网友:
你这同行只接机,不修吗?

网友:
有个错别字啊,建

网友:
还好没有短线,腐蚀不是太严重

网友:
仁宝的板子进水好修。楼主捡钱了、

网友:
图片真清楚。看得好明白。

网友:
最怕腐蚀太严重的

网友:
不错不错,又捡到便宜了

网友:
进水机要靠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