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 电流0.9

楼主(2016-03-06):
  客户拿来个本  说点不亮  电源接口坏了,这本子多半电源接口坏,拆开换了个  装好后插电待机0.01正常,按开关开机电流到0.9就不动了。找了个BIOS刷了不管用。  板号K43SV REV3.0 独显4显存

网友:
到0.9不跳变估计桥都有问题吧,或是旁边的小原件

网友:
刚看到个高手说是一样的毛病刷BIOS好的  我的和他的版号一样  机器型号不一样  刷了他的BIOS  有变化  但是不亮, 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吧  现在已经刷了4个BIOS了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修好了  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刷了这么多版本才好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这么多版本才好也是醉了

没办法啊  现在的本子BIOS 头疼

网友B:
bios问题,华硕的机器板号在内存帖子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华硕的机器板号在内存帖子哪里

有的有  有的没有  我找个就没话找到内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