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困扰我两天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3-06):
问题描述:程序“一样”,编译没有问题,但是功能不能实现,不能回显。

说明USART1波特率设置不成功
但USART1初始化程序“没问题”。?
1.
朋友认为我的工程建立有问题,但我以前用同一模板建的工程都没有问题。?
2.
确认是USART1配置肯定有问题。就把例程中正确的函数USART1_config()?中的程序段复制到我写函数相同的位置。把原先我的程序屏蔽掉,再编译--->下载---->功能正常。
然后就是将两个程序段逐句主逐字地排除。

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程序。
我的编程思想是 例如GPIO口的使用
第一步定义结构体
第二步?打开相应的时钟线
第三步对打开的GPIOx输入输出功能配置
第四步打开该GPIOx(需要用到就打开,不需要(如复用功能)就不需要)?
然后通过官方library3.50 去获取相关的函数结构以及结构体的参数的枚举、examples等

后来发现相应的.C文件和.H文件都有大量的信息(stm32f10x_gpio.c andstm32f10x_gpio.h)。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复制粘贴,认为这样就可以摆脱?的程序和自己以前编的。
?但是自己复制的程序由于自己对底层程序不了解、C++知识匮乏(特别是宏,结构指针)所以没有做到针对性的粘贴修改。

上述错误的问题出现的就是误以为这是打开GPIOx相应时钟线的底层函数,结果这是DeinitializeGPIOx的函数。所以导致了.....这种以为“正确”的程序...还不知道哪里错了...

再反思:
自己的编程思想绝对是正确的,这样才能活用函数库开发,只是基本功不到位啊....
下次粘贴程序....一定得确保程序的匹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