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20/9020的主板,用编程器刷了BIOS后,开机到显示器点亮的时间要30秒

楼主(2016-03-06):
DELL 3020/9020(H81/Q87)的主板,用编程器刷了BIOS后,开机到显示器点亮的时间要30秒!!!
主板维修,碰到这两个型号不开机的主板,检测是BIOS故障,取下芯片重新刷入正常开机的BIOS,开机到显示器响应的时间从30-50秒不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另外就是经常碰到刷了BIOS,网卡驱动安装不上,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黄色感叹号,提示设备无法启动 代码10.(网卡芯片有I217和82579)。。论坛的高手帮帮忙啊。。。被这两个问题愁死了。。。我们全部都是戴尔的主板!!!

网友A:
这个是明显的BIOS  me问题会出现网卡驱动装不上,亮机慢,关机不彻底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明显的BIOS  me问题会出现网卡驱动装不上,亮机慢,关机不彻底等等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好像是ME文件刷新失败。。。该如何解决?高手请教教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好像是ME文件刷新失败。。。该如何解决?高手请教教我!

把你机器型号等给我,我看能不能帮你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机器型号等给我,我看能不能帮你分离

你好,是DELL OPTIPLEX 3020 和DELL OPTIPLEX 9020,万分感谢!

网友C:
跟笔记本的BIOS一样,不是出厂BIOS,刷了,开机就会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笔记本的BIOS一样,不是出厂BIOS,刷了,开机就会很慢

是的,可是不刷,又不能开机。。。刷了又变慢、、、郁闷啊

网友D:
亮机慢是BIOS程序里面的ME模块有问题导致,你这个得把原机的BIOS备份出来,把ME模块提取出来合成到新BIOS文件里面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亮机慢是BIOS程序里面的ME模块有问题导致,你这个得把原机的BIOS备份出来,把ME模块提取出来合成到新BIOS文 ...

版主大人。。。是否有教程啊。。。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人。。。是否有教程啊。。。能不能教教我?

这个没有教程,也比较复杂,不同的BIOS用到的软件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人。。。是否有教程啊。。。能不能教教我?

需要官网的BIOS及原机的BIOS备份文件,如果你有话可以发到论坛里面叫其他人帮你合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