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 2-14主板吱吱声,不加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6-03-06):
    一同行送来一机器,看型号联想FLEX 2-14。机器很新还没过保修。同行说客户急着要。

    我在弄一台DELL N4030的机器,开机几秒掉电,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直接加焊显卡。
然后让徒弟通电试下,徒弟说待机0.1A然后主板有轻微的吱吱声。我直接让他拆机
  主板正面图

主板背面图

板号是:纬创的13281-1,然后还是南桥和CPU集成在一起的。上论坛查了下没图纸
既然没图纸,先打全板阻值吧。全板电感阻值正常,但是公共点不对,只有30左右。
全板观察发现有MOS管明显烧了,直接拆下来。板层都烧掉了,。

打阻值发现还是有问题,我直接把电感翘起来,上电,发现电流正常了。但是测量电感既然有8.6v,
公共点电压也是8.6V,在一看反面还有个MOS管,直接拆掉后面的MOS管,上电,电感上电压没有了。
注:这个MOS都是双MOS管。

    由于没有图纸,测量3v 5v电感发现没有电压,公共点8.6V。

想想按下开关会不会有用,既然可以开机,但是掉电,因为我没有装MOS管。
然后找了2个双mOS管装上去。发现电流2次跳变,果断接屏,既然显了。
顺便再上2张MOS管的G极波形。

我还是觉得公共点电压不对,装机接上电池进系统,发现可以充电。

                 通过这个维修总结了2点:这机器的公共点正常是8.6v,然后待机没有3v 5v
                 由于机器比较新,相信大家过不久就可以维修到。给大家一个借鉴,不要
                 因为这个而走弯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另附上备份的BIOS

 会员11924872元2023-2-15 23:11

网友A:
我换过这机的触摸屏跟你这颜色一样,你的这个也是带触摸的吧,现在有的机的确是电池电压的公共点了,节能啊!

网友B:
就冲你这个bios,给你好评

网友C:
新机器啊···哈哈 这烧了··售后也不保修吧

网友D:
新机子都用上和苹果的混合动力了

网友E:
我修了两台大短的机器,也是双管坏,但不装也正常亮机,还没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了两台大短的机器,也是双管坏,但不装也正常亮机,还没研究

这个有2个双管我装一个也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机子都用上和苹果的混合动力了

好吧,看来我比较孤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机器啊···哈哈 这烧了··售后也不保修吧

有轻微的进水。客户也急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冲你这个bios,给你好评

我修好的机器只要论坛不多的,我都备份一下,方便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这机的触摸屏跟你这颜色一样,你的这个也是带触摸的吧,现在有的机的确是电池电压的公共点了,节能啊 ...

对的是触摸的,我都不知道,我还加个19V上去试机。。。

网友F:
这个必须顶!!公共电压这么低,看来又是新的设计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记下了

网友G:
现在新的主板电路设计越来越不好弄了,今天看到这帖子,又长见识了

网友:
BIOS 很难得 收藏

网友H:
新款n4030啊,公共点8.6v,奇葩

网友I:
哥修机也是秒杀的节奏啊  估计又是个精华

网友:
短路 最好修了

网友:
前车之鉴   赞

网友:
学会示波器真的是很有比喻奥

网友:
请问楼主,这机器的电池上标着什么电压的?

网友:
新本啊 还没有遇到

网友J:
很多新机器按开关后才出待机3V  和5V,到是听说过 ,可是公共点电压8点几V,是第一次听说,必须顶一下。

网友:
新款的机器看来都是低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必须顶!!公共电压这么低,看来又是新的设计了!!

和上面上的一样,学习苹果的。苹果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新的主板电路设计越来越不好弄了,今天看到这帖子,又长见识了

其实只要弄懂了原理就好了。我是怕大家万一不触发的,这个又没有图纸,一般会觉得这个公共的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款n4030啊,公共点8.6v,奇葩

我说的 是我修的N4030掉电,显卡问题。。

网友:
公共点8v多正常,还没修到过!我苹果设计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哥修机也是秒杀的节奏啊  估计又是个精华

没有了,一般般,只是做这行做了7年左右了。

网友:
长见识了,做维修就是一直学习 啊

网友K:
这机器没过保修吧?。。。遇到这样的机器也算爽。。

网友L:
难道公共点的电路结构和苹果的相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器没过保修吧?。。。遇到这样的机器也算爽。。

查询了下保修到2016年7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难道公共点的电路结构和苹果的相似了

嗯应该是这样的,只不过没有图纸我不能认证。

网友M:
找售后多好,第二天就能修好。你以为找售后时间会很长?

网友N:
大家都这样做多好啊,有发现就说出来不是很好吗,都学习啊,支持

网友O:
有时看到无图的就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多新机器按开关后才出待机3V  和5V,到是听说过 ,可是公共点电压8点几V,是第一次听说,必须顶一下。

不出3,5V是很多的,还有的待机只有3V没有5V,但是公共点8V这个容易让人走弯路。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找售后多好,第二天就能修好。你以为找售后时间会很长?

售后没那么快吧。。客户着急要不然我也不修。再加上没图,其实开始我也没什么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家都这样做多好啊,有发现就说出来不是很好吗,都学习啊,支持

是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我做起。希望下次发现什么技术上的问题给我们分享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有时看到无图的就不想修了

没办法,我修的很多机器都没图,大部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P:
售后没那么快吧。。客户着急要不然我也不修。再加上没图,其实开始我也没什么把握

你和售后打打交道就知道了,一般是当天4天之前送修,次日或者隔天就能修复,直接换主板,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没图纸都能搞出来

网友Q:
楼主 吱吱声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和售后打打交道就知道了,一般是当天4天之前送修,次日或者隔天就能修复,直接换主板,

这里售后还要发货。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 吱吱声是哪里发出来的

短路的声音吧,但是并没有5A

网友R:
现在新架构都是用特殊的MOS了,以前的招数不管用 了,,,要弄点新料板才能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在新架构都是用特殊的MOS了,以前的招数不管用 了,,,要弄点新料板才能适应,

从G480就开始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在新架构都是用特殊的MOS了,以前的招数不管用 了,,,要弄点新料板才能适应,

集成度也高了,还是集成CPU。。。

网友:
LZ真的是好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办法,我修的很多机器都没图,大部分。。

呵呵那说明你的技术好呀 !而且很有耐心

网友S:
公共点8.6v    开机了也是8.6V吗

网友:
不错,不愧是经验老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公共点8.6v    开机了也是8.6V吗

对的开机待机都是8.6V,然后充电电压7.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