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6-03-06):
宏碁E1-471,有时候能触发,但是马上掉电,有时候不能触发,能触发待机电流正常,不能触发的时候待电流变化。求思路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会变化吗

网友:
公共点,全板阻值,在查3V5V那边

网友:
估计是3 5V滤波的问题

网友:
待机不为0的话刷BIOS,触发掉电查RT8223的23脚PG是否有3.3V

网友(2016-11-26):
看来你修别的应该也没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