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3-06):
华硕K55VD的机子,按照时序PWROK,APWROK出来了就会发出H_CPUPWRGD,现在测到PWROK,APWROK有3.3V,25M时钟也出来了,HM65桥换了,BIOS刷了,现在就是不出H_CPUPWRGD和CLKOUT_DMI_N,问问兄弟,还有什么信号我没测到

网友A:
程序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不是好的啊

百分之百是好的,因为我这里有一个一样的主板

网友:
有没有这个板号的图纸,老板传一份呗

网友:
是不是板载U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刷bioss试试

网友:
不是板载U啊

网友: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对换了BIOS也是一样

网友:
看下EC和南桥的LPC信号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H_CPUPWRGD这个好像是CPU的pg把,要电压出来后才会有的

网友:
所以你应该先查CPU供电ic的条件,

网友:
看看有没有SYSPO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H_CPUPWRGD这个好像是CPU的pg把,要电压出来后才会有的

6系列之后是先出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