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10P 不出 KBC_PWR_ON 导致无3 5V

楼主(2016-03-06):
故障现在无待机电流,
拆机一看 2个P沟道的隔离管都烧糊了   没说的风枪取下来 由于下边的铜都烧糊了  MOS管很难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打了一下公共点 无短路 于是找了2个P MOS 焊上了

通电   发现无 3 5V  只有LDO 3  5V
按开关KBC 不发出 KBC_PWR_ON 导致不发出+3valw +5valw
按一般的情况 找LID信号 发现LID信号不送到  kbc
那么找ACIN 把 找了一圈  发信信号名是 ADP_PRES,  一测量 发现无电压 LM393发出 测量3脚 无电压,找到PR36 发现PR36到P2断线,应该是烧MOS管的时候把铜箔烧断了,飞线搞定。
这个机器是按开关处 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