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星7519版型主板,有复位不跑码的秒杀。

楼主(2016-03-06):
好久没在论坛出现,这次来一发!

接本地同行8张V星P43主板,版型都是7519,版本号略不同,有1.0,有1.4。症状全部是有复位不跑码,诊断卡死水一潭,下面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板子通电测试,先量各路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8V,DDR2,正常
总线VTT:1.2V,正常
CPU供电:1.3V,正常
北桥供电:1.1V,正常
南桥供电:1.5V,正常
南桥DMI总线供电:1.1V,正常(775板子南北桥通信是也是DMI总线,Intel白皮书规定是1.05V供电,但P43板子大多借用北桥供电,如果是G31或者945类似板子,一定用测南桥周围附近的贴片大电容或者贴片大电感,或者是1117、1084类似的三段稳压器,又或是转压芯片。没有这个供电,DMI总线不工作,造成有复位不跑码

各路供电没什么问题,测几个关键信号:

PCI槽的B16时钟点和A15复位点,情况是1.6V和3.3V,正常
PCI-E槽的A13、A14时钟点和A11复位点,情况是0.38V、0.39V和3.3V,正常
内存槽的119和120,SMBDATA和SMBCLK这个I2C总线,情况是3.3V和3.3V,正常
PCI-E槽的B6和B5,也是SMBDATA和SMBCLK这个I2C总线,情况是3.3V和3.3V,正常
测CPU和北桥的时钟信号,板子上是时钟芯片附近的RN33这个33欧姆排阻,情况是:0.37、0.38和0.37、0.38。也是正常的

测CPU的PG信号,板子上是120号电阻,实际是空焊,但通向CPU座子的那端有1.2V的高电平信号,正常
测CPU的复位信号,板子上是111号电阻,实际也是有电阻的,测两端电压,两端都是1.2V的高电平信号,正常。

打CPU座子通向北桥的64根FSB总线阻值和32根地址线阻值,都是380欧姆左右,不存在虚焊的可能性。实际按压南北桥,按压CPU座子都没任何改善迹象
示波器,点开机排针的同时测BIOS的片选信号,情况是有电压无波形,说明CPU没有片选上BIOS,主板肯定不跑码。

结合一切有的情况,我分析有如下几种可能性:
1,CPU还没工作
2,南北桥损坏
3,DMI总线有虚焊,我按压不到位
4,BIOS芯片损坏或者BIOS资料出问题?但应该不影响到片选,待论。

当维修即将陷入死胡同的时候,看到主板上面的FSB跳线。大家都知道,775板子,可以通过更改CPU的外频设定,从而人为改变CPU的外频。07年的奔腾E2140硬改超频就是这么来的。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外频设定不正常,导致CPU不工作?

跳线是跳在默认情况下,我上的是赛扬E420的CPU,200MHz的外频,前端总线是800MHz,图纸上看到,200外频的时候,BESL2、BSEL1、BSEL0分别是0、1、0,也就是低电平、高电平、低电平。测RN29这个空焊位的7、5、1脚,确实是低电平,高电平,低电平信号。但测后端的北桥设定外频信号的时候,也就是8、6、2脚,全部是1.2V的高电平信号!这说明什么,因为北桥和CPU外频设定不一样,导致两者不能协同,这当然不跑码。

那北桥设定是哪里来的?继续看图纸,原来来自IO。

CPU外频频率设定三个引脚到F71882F这个IO的42、43、44,然后通过49、50、51引脚出来,经过RN47这个0欧姆排阻,到北桥。量IO的49、50、51,发现都是1.2V的高电平信号。也就是说,输入端和输出端不正常,导致板子不跑码。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IO智能控制CPU频率设定,坏处就是一旦IO内置的模块出了问题,板子就废了。
既然这样,那我就把这个RN47排阻移到RN29上面去,直接设定,不经过IO。看看情况如何

更换完毕后,直接跑码提示E0缺内存,示波器查片选也是有波形的

上内存上显卡上硬盘做系统,整个流程一气呵成。拷机半小时毫无问题,看来被我猜对了。接下来7张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解决!

经验分享,希望能给遇到此类问题而无助的维友一点帮助。图纸BIOS什么的都不传了,论坛上都有。各位看官要是觉得不错,还请赏点分,谢谢大家啦!

网友A:
这个帖子真好!我有一块联想ECS G31T-LM2 V1.0的板子,也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现在无法下手。请问如何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真好!我有一块联想ECS G31T-LM2 V1.0的板子,也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CPU的供电 ...

这板子有通病,CPU到北桥的通讯总线的PCB铜箔与焊点易氧化腐蚀,你好好找找CPU到北桥这部分,另外,我记得论坛上谁写过这板子的详尽分析,应该是麦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有通病,CPU到北桥的通讯总线的PCB铜箔与焊点易氧化腐蚀,你好好找找CPU到北桥这部分,另外,我记 ...

那我的再细查查,有复位不跑码是我的弱项。

网友C:
那实际上是不是IO出了问题,,,。。

网友D:
你查了这么多条件,不是秒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查了这么多条件,不是秒杀吧?

前面一张试试水,后面7张完全一样的问题,所以正确来讲是后7张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实际上是不是IO出了问题,,,。。

是的,本来应该从IO出来的频率它出的不正常。不过可以废弃不用这功能。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比一般的教科书都详细金典

网友:
不好意思 点错了

网友:
能修到这地步也是楼主水平高啊

网友:
对LZ的敬仰延绵不绝啊要多多发帖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有通病,CPU到北桥的通讯总线的PCB铜箔与焊点易氧化腐蚀,你好好找找CPU到北桥这部分,另外,我记 ...

你那边怎么修得都是V星主板。就没有其他类型得?

网友:
天哥太厉害,看完加分去喽。

网友F:
高手!佩服得裸体投地啊,请问你花了多久解决的,我看你这帖子看了40分钟才懂那么一丢丢

网友:
设计师还是留了一手的,不过你也有一手把它挖掘出来了呵呵真有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边怎么修得都是V星主板。就没有其他类型得?

有的,只是这次遇到的案例也是通病,但论坛没人发过,所以我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佩服得裸体投地啊,请问你花了多久解决的,我看你这帖子看了40分钟才懂那么一丢丢

第一张板花了近40分钟,后面几张都是半分钟之内搞定。

网友:
有图纸,有示波器就是好,如果换做我只能瞎猜了

网友:
那得修多久啊!不过那么多块主板楼主也赚到啦

网友G:
火车不是推的   牛不是吹的   若有楼主半成功力 足以踏平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火车不是推的   牛不是吹的   若有楼主半成功力 足以踏平天下

过奖过奖

网友H:
略吊  略吊  都修到  频率设定了     !换一个IO是不是也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略吊  略吊  都修到  频率设定了     !换一个IO是不是也可以用?

可以用,不过换个IO和排阻移下位置,孰轻孰重,很显而易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不过换个IO和排阻移下位置,孰轻孰重,很显而易见

请教个问题   RT8859M  怎么修  条件满足  换过芯片  刷过BIOS    电压出一下就掉了   示波器抓得   你百度贴吧的帖子关于RT8859M我看过了!

网友:
这帖子的技术含量,工程师级别,一步一步分析的太NB了,

网友:
研究的真透彻啊,高手高手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下子赚大了。

网友:
蚂蚁的IO确实容易坏,但能到频率设定真不容易,我一般有复位不跑码的,量完CPU复位、北桥CPU时钟,刷完BIOS再不跑码的都是直接换桥了

网友:
楼主这理论,真的是太吊了。小白开眼,收藏

网友:
前面有看懂,后面就没看懂啊,不知道什么超频什么超频的,不过楼主还是很牛的,不过有没有简单易懂点的办法?

网友:
复位以后的电路 我遇到头痛 看你写的真的很好

网友:
确实很久没有看到楼主的帖子了。。楼主新增了示波器?以前的贴很小看到示波器的身影。。这个应该是IO坏,还好主板还有自己定义的位置。。

网友:
楼主,,你主板的知识也太牛了吧,我看到就晕嗯

网友:
精辟,修板修到这种水平算是很牛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教个问题   RT8859M  怎么修  条件满足  换过芯片  刷过BIOS    电压出一下就掉了   示波器抓得   你百 ...

有示波器不是可以看到电压有没有过高或者欠压吗?电压正常吗?出一下就掉会不会芯片的工作条件突然开机然后立马掉了比如svid

网友:
楼主是如何找到这些测试位置的,你有用到点位图吗,楼主对这种主板的时序把握的太好了。有条有理,一步一步找到问题,太强悍了!可以共享一下你修主板的资料吗?

网友:
敢问大师,你是如何修炼的,能复制吗

网友:
韦大人,下官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8块  我这新手修了一块3天还没好。。。。。。。。。

网友:
我跳线那里还是没太明白,你是怎么弄的,能在讲一下吗?跳线改频这里我是盲区。

网友:
楼主经验到位啊

网友:
按楼主说的  是IO的问题  那直接换IO的话  能不能解决呢?

网友:
少见如此好帖,

网友:
经典 弱弱的问问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不跑码的 是BIOS芯片过后往哪些方向查啊?各总线吗

网友:
楼主是工程师级的,看完帖子豁然开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示波器不是可以看到电压有没有过高或者欠压吗?电压正常吗?出一下就掉会不会芯片的工作条件突然开机然 ...

没过压   都是杂牌子 主板   SVID就没测过了!

网友I:
既然I/O这个设置有问题,那I/O算是有损坏了,按照你这个修法,I/O其他地方会不会还有留有隐患?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既然I/O这个设置有问题,那I/O算是有损坏了,按照你这个修法,I/O其他地方会不会还有留有隐患?

不能保证这个IO在别的地方无问题,但只能是目前没问题,确实等出了问题,在保期内就给他换掉。这贴的目的是讲原理,弄清楚为什么有复位不跑码,给后来者提供思路和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过压   都是杂牌子 主板   SVID就没测过了!

没图纸的那很难搞得定!!!

网友:
楼主,问一下波波打的图片,一条直线上的几条竖线是电源的纹波吗,为什么会出这个现象,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偶像你修多少年了   都大师的级别了

网友:
好久没上论坛,最近出了很多高手吗

网友:
看帖是一种 享受特别是精贴

网友:
面对这些有复位,供电全正常的,简直就是世间难题,然而我并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真乃高手在民间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保证这个IO在别的地方无问题,但只能是目前没问题,确实等出了问题,在保期内就给他换掉。这贴的目的 ...

哦,理解了

网友:
楼主确实牛啊,一般有复位不跑码,多数人都是三板斧下去,不行就扔一边了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维修也不划算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X,都是大神呀,分析的很透彻,经验老到,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一张试试水,后面7张完全一样的问题,所以正确来讲是后7张秒杀

那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真正佩服楼主的专研能力,维修技术真不是盖的。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
老徐BESL2、BSEL1、BSEL0说这个信号,让我搞的糊涂,看你这个例子完全理解,牛阿。。如果把r47一脚人为搞成 低电平,让它组合成低高低和cpu频率同步可以吗

网友:
我去拿板试一下阿

网友:
标准的掉电维修范本,很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修算是能用了,但是我担心这板子以后是不能通过BIOS调外频超频了。如果线路腐蚀没问题,换IO是最彻底的达到了原来的功能。我觉得还是让客户选择是加价换IO,还是现在这样修而不能软超频。

网友J:
这种是怎么排序的?我看按顺序的话RN30  8脚对应BSEL2 6脚BSEL0 而2脚对应的是BSEL1  按数字顺序的话是 6 2 8  而不是8 2 6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种是怎么排序的?我看按顺序的话RN30  8脚对应BSEL2 6脚BSEL0 而2脚对应的是BSEL1  按数字顺序的话是 6 2 ...

图纸上设定频率是BSEL2、BSEL1、BSEL0这顺序来,也就是8、2、6。我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反着来?凭什么要按数字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设定频率是BSEL2、BSEL1、BSEL0这顺序来,也就是8、2、6。我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反着来?凭什么要按数 ...

这个问题有点白痴见谅,我以为是要按数字顺序排列的!

网友:
老大,收小弟不

网友:
我电路还有好几块主板,看来你的帖子,我思路又宽阔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比一般的教科书都详细金典  后面几张都是半分钟之内搞定

网友K:
大神级别人物啊,理论刚刚地,动手能力也真强,什么都能找到,测到,佩服,请问这算是IO坏了吗?如果有条的话直接换IO是不是也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级别人物啊,理论刚刚地,动手能力也真强,什么都能找到,测到,佩服,请问这算是IO坏了吗?如果有条的 ...

是的,这是IO损坏的表现,不过因为经营理念,所以没换IO,只是移动电阻来达到修复目的。

网友:
分析思路真好!一看就懂了。

网友:
说得很详细。但是现在很少修台式主板了

网友:
经典,分析详尽,佩服得裸体投地,堪称一绝。

网友:
哥 你也快赶上设计师了

网友:
楼主威武,这种情况,小白修不了,最多试试换IO

网友:
楼主技艺太高深了,分析得非常到位,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