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事。h61主板cpu供电的

楼主(2016-03-06):
我小白。正在自学主板维修。刚才正常运行的主板。我手贱想测一下cpu供电mos管的电压情况。当测到上管g级的时候电脑突然断电,正常情况这样测量会损坏主板吗?不知道是不是用表笔不小心导致了g级和d级之间的短路。小白手抖。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会导致电源管理芯片烧毁吗。

网友:
很有可能会烧掉的

网友:
如果你测得的上管,GD碰到了电源管理芯片基本上是烧了

网友:
还是新手就先让师傅教你怎样测量上下管子,别乱碰,
很容易造成主板烧死与冒烟

网友:
测量手抖烧毁供电芯片的事我也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