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 4141 4142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2016-03-06):
       故障:同行拿过来的说是可以亮,装系统时就关了 在也开不起来了!
   检测发现上电到0.3或者上电到0.5左右掉电,然后在开有时能开起来有时直接关闭电源才能开。
   拆机检测各个电感简单的打了下都有电压,直接到网卡插槽的复位0.3时没有,当0.5时就正常。
    0.3的时候复位没有 时钟也不正常 ,测时钟条件+1.5VM_CK505偏低只有0.4,查电压来源看到是VCCP给的

    继续查VCCPVCCPP转过来的,而VCCPPPU11产生的电压。
于是开始整个主板找PU11 找了好长时间找到竟然是空的....

    这时心情就不爽了 PU11空也有意味着没有VCCP  1.5VS给时钟供电的电阻也是空的, 那时钟这个电压怎么过来的呢?为了验证确实是这边的问题直接把R306直接连在一起了,测试跑码亮机。
     想想说不定还是图纸有差别,因为我这个是4142p 而论坛上全是4141p的,因为连接R306也就意味着VCCP变成1.5,怕这个电压高早晚还会出问题!
     反正现在机子也不多研究下看下到底问题出在哪!继续查VCCP看还到什么地方,终于又找到了和+VGA_CORE相连。+VGA_CORE又和+VGA_COREP相连,看这个电压是PU4产生,当时测量过这个电感有电压的啊。。

     于是测量了下条件都正常,直接换了个芯片,问题就变了不在是电压偏低而是瞬间上到5V然后慢慢的往下掉 芯片是料板拆的,怀疑有问题,又去找了一个新的芯片换上还是一样。
最后问题找到了!  真没想到是这个问题,看下我的图你们想下什么问题吧!
  提示1. PJ18被我手贱给断开了
   其实就是芯片坏了 换了就OK了!
  附上亮机图
      加点分吧!不扣自己的分 谢了!!!!!!

网友:
不错,给你加分了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顶你一次

网友:
就是芯片坏了 还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