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S2P CPU 不出电压

楼主(2016-03-06):
技嘉H61 S2P  CPU 不出电压  我要测啥条件

网友A:
确认别的电压是不是都有了,都有了查芯片主要的工作条件及查产生CPU供电的前提APWROK还有DRAMPWR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认别的电压是不是都有了,都有了查芯片主要的工作条件及查产生CPU供电的前提APWROK还有DRAMPWROK

其他供电都有了  就CPU木有

网友B:
谁知道 H61M S2P  Q17管子在  哪啊  刷了一板了 都没找到

网友:
是不是开启无电压,你用表笔测开启,另一表笔接c极或d极,响的话就是q17.一般在桥旁边

网友:
要量CPU前面的电压,没有测量数据不好判断

网友:
测量开启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 H61M S2P  Q17管子在  哪啊  刷了一板了 都没找到

电池旁边或者内存插槽下面看看

网友:
主供电  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供电都有了  就CPU木有

别的电压都正常了,就查下DRAMPWROK这个信号有没有到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