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曲折维修

楼主(2016-03-06):
接到一台摔过的昭阳E47a,版号DA0KL9MB6F1 REV:F1
D壳处有多处破裂,估计屏幕也报销了,
在D壳发现一张换屏的纸条,估计是换过屏了。

上电发现电流到1.2掉电,心想应该不难修,再点一下开关,电流
跑到0.34不动了。嗯?这什么情况,关掉在上电,跑到0.2几掉电了。
靠,这什么机器啊,开三次竟然三次不同的情况,看来有的修了。
  拆机,发现cpu风扇支架一个腿掉了,板子变形,这个说实话,以前
真没修过摔的这么狠的,这次算长见识了。

打下各大电感对地值,均正常,在上电,还是掉,看来是有电压没有
出来吧,通电瞬间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只有CPU供电电感和
独显供电没有出来,独显供电那个暂时不管,测下CPU供电吧,发现
pu11 isl95831B23脚主供电正常,7VR_ON1.7V左右感觉正常

别的也没去查,去掉了24脚的接地电阻,发现电流没有什么变化,
貌似95831经常性的出问题,果断料板拆了个95831,直接换上了,
但是电流还是一样的0.2几掉电,什么情况。看来走错路了,还是
老老实实查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吧,偷懒是不行的,发现22
VDD23VDDP不正常,上电瞬间只有1.9V,最高2.3V,这是个
什么鬼,+5V上拉,怎么只有这么点电压,难道+5V不正常?

这时突然想起,我应该先去查下二级转换电压,这个电压不正常
肯定会掉电的,广达的HWPG不正常也会引起掉电,实测+5V和
+3V 1.9V-2.3V左右,差不多一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二级电压
没有完全转换的节奏啊。+3V给HWPG提供上拉

测得上电瞬间,HWPG最高2.3V左右,且R338电阻
两端电压一致,肯定二级转换电压有问题,找到PR141,
发现一脚13.7V,另一脚上电瞬间只有4.1V,不正常

   追查+15V转换成的mainon 15V发现去的地方很少,打对地值完全正常,
PQ51和PQ28拆下来测量了,没有问题。难道这个PR141阻值有猫腻,更换之,
但是找不到1M的电阻,装了个300k的电阻,上电试试,正想按开关,
发现竟然自动触发了,上电到0.7左右又掉电了,怎么回事啊,再触发,
咦,这次竟然不能触发了。啊,我头都要大了,开关接口CN5第二脚电压
为0,对地值002,拆掉开关滤波小电容,还是一样,哎,这个真的是头大,
直连EC的, 更换EC,换完后电压恢复3.3。

更换完EC上电,电流到了1.2,几经跳变,亮机了,呵呵,虽然有点
小波折,但是亮机了还是不错的,正在测试烤机,谁知突然又掉电了,
自动重启,到LOGO界面又掉了,又自动重启,到了0.2左右又掉了,
跟原来的故障一样,一直不停的重启,偶尔电流卡在0.34左右不动,
测得+15V转换来的 mainon 15V还是4.1V,这个情况跟原来一样啊,
但是我已经将原来是1M的更换成了300k的,电流增大了不少了,还是不行,
难道我换的电阻不行,但是之前测量阻值完全没有问题,一狠心用镊子短接
PR141两端,电流上去了,跑到0.8左右了,赶紧松开,确定了是这里的问题,
果断找了个10K的电阻接上,上电,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亮机了,几经测试,
完美亮机也不掉电了,断掉的CPU风扇支架用锡焊住了,至于板子变形的问题,
将就用吧,至此,此机总算是修复了。

  虽然机器修好了,但是我想不明白的为什么1M的电阻,会导致二级电压降低,
更换到了300k,电压还是低,更换了10K的电阻以后,电流大了很多,但是电压
起来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在此恳请各位大神给解释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更换
了300K的电阻,电流大了,电压还是低,只到更换了10K的电阻才稳定,望各位大
神指点小弟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真是值得学习

网友:
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是要加精华的节奏啊

网友:
应该是管子的内阻增大了  遇到几次了

网友:
楼主遇到问题有可能是PR146、PC156数值变化。

网友A:
当PR141电阻为300K时,此路电流如下

当PR141电阻为10K时,此路电流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PR141电阻为300K时,此路电流如下

当PR141电阻为10K时,此路电流如下

作为同学,竟然不知道你有如此神器,分享一下哈,我这种懒人最喜欢用现成的了

网友:
谢谢,功力还是不够,还需要练习

网友:
楼主耐心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一样的这个电阻坏的

网友:
这是个什么电路,用电流来做条件而不是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