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 PLUS REV1.00

楼主(2016-03-06):
我的问题是供电正常,没时钟没复位PCI B16脚3.3V不正常,这个主板的点位图是在网上买的,但是上传不了,说是专机专用,电源芯片是ASP0903,17脚是PG量了一下是2.05V,不知道正不正常,有一次点亮了,卡代码22,是内存,擦了一下亮了,过了一会儿又不量了,变不跑马了,亲各位大神指导,AMD平台的,我有点位,也许能修的快一点,不知道查什么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3.3V的PG,你查下这个PG的上拉看看,上拉电压是多少V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重点查时钟吧

网友:
点位图贡献一下吧

网友:
环个时钟芯片
这个板子时钟芯片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
重点放在822上面

网友:
供电正常了就看时钟,不要太纠结于某一点。

网友A:
环时钟芯片看看,。这个板子应该是时钟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时钟芯片看看,。这个板子应该是时钟坏了

哈哈,我换了时钟晶振和谐振电容,居然好了,我师傅说他从来没修过这样的问题,居然修好了,已经一个月了。

网友:
没有换时钟,换了14.318和谐振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换了时钟晶振和谐振电容,居然好了,我师傅说他从来没修过这样的问题,居然修好了,已经一个月了 ...

这种问题论坛不是有例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论坛不是有例子吗。。。

我没找到啊,论坛这么大,也会同样的型号,能否给个连接给我看一下

网友:
PCI B16 量时钟的,应该是1.6V,上面写错了,纠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找到啊,论坛这么大,也会同样的型号,能否给个连接给我看一下

晶振坏 会引起不触发 也有影响不跑马 没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坏 会引起不触发 也有影响不跑马 没复位的

好,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