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苹果笔记本要装双系统分区出错求解

楼主(2016-03-06):
苹果笔记本要用什么系统装,试过好多版本都是GPT分区不能安装win7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过区试下

网友:
苹果的本子 可以用BOOTCAMP安装 具体查下教程

网友:
没什么用,都是到安装win7系统那里显示不支持GPT

网友:
首先看看苹果系统能不能进去 要是能进去在里面分区或者下载个支持苹果分区的PE  就可以了
千万别一键四个区 ,

网友:
用安装版装可以

网友:
苹果的尽量用原版好一些

网友:
GPT分区安装WIN7很麻烦,安装WIN8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