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电流0.45又跑0.06维修

楼主(2016-03-06):
今天接到这个垃圾戴尔
说他垃圾因为0.45电流通病,换掉PG5脚
亮了进了一次系统 关机再看又成0.06.。。。。

型号DAV02AMB8F1 REV F

正反面

一开始客户说开不起
拆掉电池用自己得电流表测试
发现电流上0.45
马上脑子里出现上次修得通病0.45是南桥PG信号芯片空焊
拆下来看还真是。。。。芯片都松动了
加焊上去测量1脚电阻是否坏掉。
测量发现电阻也坏了,赶紧找图纸
是100K得,料板找个100K电阻上去

装起来测试亮机,以为好了
进系统就要把键盘装上去时候,
关机再开 发现电流成0.06了。。。
我真得是火冒三丈啊。。。
这什么情况。。

又开始拆下来
看看是不是自己没焊好 或者电阻又坏了
电阻 芯片测量一便没坏
又跑去测量开机电路,却没问题

麻烦啊。
正想扔掉时候突然想起会不会BIOS问题
又上论坛跟其他版主借下BIOS来刷
刷刷刷刷···········
刷了将近7个BIOS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问题
装南桥BIOS得时候突然看到+1.8V得那边电容电阻腐蚀。。。。

6脚芯片跟PR11电阻还有个电容,。。
PR11 PQ112上拉电阻发现腐蚀
看图纸是100K得 干脆直接换掉

1.8V高电频得。换掉上拉电阻立马出来
电容直接拆掉 不要了

看来问题就出现这里了
上电测试 上拉电阻12.99V看来一切正常
1.8也出来了
装机时候客户也回来了
本想开机测试
客户却很急 开机起来
客户直接拿走了,我连亮得机子都没拍到。。。

就那+1.8V高电平搞得鬼
要是不注意看那还真得头大了啊

修好机子,后来图纸那里问题 直接叫店里三个徒弟
自己研究,姐姐我就离开去服装店聊天去了
哈哈哈哈······

网友:
接电脑我修到个南桥坏的

网友:
理论很扎实

网友:
神姐的图果真是高清无码,下次再扣我分叫句容打你PP..。。

网友:
这个板,PCH坏的也很多

网友:
都不会修了 还理论 没你们实地学员厉害啊

网友:
。。有图纸,又有理论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A:
这个1.8V是显卡供电?刚开始没有怎么能亮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8V是显卡供电?刚开始没有怎么能亮机呢

一开始可能是腐蚀地方没有明显的漏电。开机进系统关机就成0.06得。

网友:
又是用眼睛看好的机器,

网友:
神姐真厉害啊,加分支持!

网友:
神姐果然厉害,跟着美女学习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啊,好羡慕你徒弟啊

网友:
芯片虚焊是通病,刚修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