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判断显卡坏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6-03-06):
接修一台SL410独显笔记本,客户描述用的时候突然黑屏,再次开机不亮了,风扇一直不停地转,开机测电流0.87左右,测所有供电均正常,刷BIOS情况一样,估计显卡坏了,但不知道如何判断,求解各位大师,指点学习学习!!!!!

网友:
你得先判断内存过了没?不查内存电流多少?

网友:
插与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

网友:
这个机子不是显卡坏,另有地方,千万不能搞显卡

网友:
按楼主所说显卡的确没坏 内存都还没过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加焊!客户的话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今天死马当活马医,换了个显卡芯片,开机电流跳变到1.4,外接显屏,亮机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