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逛论坛的结果,走弯路

楼主(2016-03-06):
今天修了两台笔记本,其中一台Compal 511,让我走了弯路,看看电流0.8几,跳来挑去的,果断拆机,那个堵啊。先查查有啥通病没,迅维搜索COMPAL 511,可怜啊,没有,然后就走了不少弯路了。加焊显卡,有红胶的,加焊后,上电0.155,哎,咋回事呢?小郁闷。怀疑是红胶没除干净,取了显卡,重植吧,重植上上后,还是如此。我想论坛也没有compal 511,然后输入版号查查,有不少刷BIOS的,我想或许是BIOS问题,我连查都没有,下载后,刷完,涛声依旧。量量电压,发现显卡电压没出,cpu也没出。加焊CPU供电芯片和显卡供电芯片吧,由于找不到图纸,也没法查。涛声依旧。然后好无奈,又在论坛上搜HP 511,哇塞,原来好奇怪的通病,这个机器只要加焊显卡,上电一次,显卡供电芯片必挂。找了个料板,拆个芯片上去,电流还是0.8几,我那个郁闷啊,感觉此0.8非彼0.8,我又把备份的BIOS刷回来了,亮机了。修复此机,曲折历险啊。写的虽然简单,其实花费了我四个多小时。求加分,各位大师们。(补充一下,具体开始搜的啥,后来搜的啥,上边描述的估计有误,记不清了,反正就是第一次没搜到走弯路了。)

网友A:
芯片没坏吧  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  楼主描述的稍微有点混乱啊!

网友:
还真不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干完就好

网友:
到最后我也看不明白楼主的机器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哪有干完显卡 通电PWM就坏的     除了是焊工不到位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
干完显卡,供电芯片挂了,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坏吧  改下就可以了

怎么改啊,找芯片好辛苦

网友A:
遇到类似的 改芯片开启就可以了 电阻移个位置  我没看图不知是不是一样的设计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了,有时间还是上论坛看看,有时能秒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开始输的compal 511,没找到啥东西,后来输入hp 511找到问题了,中间走了弯路,要不然一下子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类似的 改芯片开启就可以了 电阻移个位置  我没看图不知是不是一样的设计

电阻移位后,还能开启吗?搞不懂大哥你说的意思啊?太高深了

网友C:
51511 容易挂

网友:
这问题是挺奇怪,不过楼主还是挺聪明的嘛,哈哈

网友:
我把COMPAQ 511,当成COMPAL 511了,怪不得搜不到东西了。

网友D:
原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还是BIOS问题,

不是BIOS问题,是我刷了坏的bios,又刷回来好的。BIOS问题就是弯路之一。真正的问题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也是那样,

网友:
焊下显卡挂供电芯片,我真有点晕了

网友:
我也完全没看懂LZ的机器是如何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511 容易挂

高手所见略同!

网友E:
TPS51511 比较爱出问题的芯片(在这个机器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TPS51511 比较爱出问题的芯片(在这个机器上 )

差点搞不懂了

网友:
这个51511加焊显卡是比较容易挂,但是也不是必挂

网友:
你这台机,还会回来的,这款机,有好几个通病,你论坛搜一下,有一个是内存PWM  还有个是显卡的PWM带一个线性电压的。还有两个滤治电容,

网友:
我有个习惯,维修之前先看看论坛

网友F:
楼主,说的是显卡后,再刷回BIOS就OK了是吗?

网友:
我一般通病的机子都自己搞定。搞不定的。没思绪的都来逛逛。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移位后,还能开启吗?搞不懂大哥你说的意思啊?太高深了

开启不是有2路吗

网友:
这问题也是奇怪,我也碰到好多个这种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毛病?真没遇到过,下次遇到一定要小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移位后,还能开启吗?搞不懂大哥你说的意思啊?太高深了

上面电阻移到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坏,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电阻移到下面就可以了

噢,原来如此啊,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显卡后,再刷回BIOS就OK了是吗?

换显卡后,刷了bios(多余的弯路),换芯片后,又刷回来bios.

网友:
修好了。给论坛分5%提成。你可愿意?

网友:
这是什么通病,加焊显卡后上电一次,显卡供电芯片必挂??好奇怪

网友:
51511    修过 吗的 上次加焊显卡 也是这玩意烫手了  奶奶个熊

网友:
来自: 江苏 来自 江苏
我发的这个贴,有人说看不明白,我觉得原因是我描述不当,简短的描述应该是这样子。我开始电流0.8,加焊后0.15,我刷了bios,电流还是0.15,我查了论坛,换了芯片电流又变回来了0.8,但还是不亮,我又刷回来bios,亮了。这样描述估计那些不明白的应该明白了。当然中间还弄其他的,由于不重要没说。换芯片好了,刷BIOS是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