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6-03-06):
戴尔笔记本不充电,下图芯片第三脚FSTCHG是EC控制,刚插适配器时充几秒就不充,FSTCHG由高变成低,用的是新电池原装适配器,请问EC发出FSTCHG高电平需要什么条件,

适配器DOCK_PSID信号,是通过一个上啦电阻3.3V到EC此电路未发现异常
电池接口(电池适配器都接)3脚2.5V   4脚0V    5脚2V   6  7脚都是5V

保护隔离,充电芯片PWM电路这块也是正常的,EC,充电芯片当然换过,BIOS也刷过

网友A:
电池的SM总线跟EC之间的线路是有没有问题,不一定有3,3V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SM总线跟EC之间的线路是有没有问题,不一定有3,3V就是正常的

谢谢   电池系统管理总线跟EC之间是没有断的

网友:
不充电不好修,还有风险

网友:
上下管,滤波电容都要换

网友:
充电不好修

网友:
电池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你这大多是电池问题,你换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大多是电池问题,你换电池看看

网友:
第3脚是充电开启信号    当EC通过系统管理总线  检测到电池电量低的时候  发出这个信号     像你说的  充几秒就不充了  证明  EC正常 了一下   然后因为什么原因 又停止了   EC换过了  BIOS刷过了  那就看看充电上下管和后面的电容吧

网友:
你确定了电池没问题了吧。一周前也修到充一下的,新电池还是坏的,最后来了一样的机子换上电池就行了。

网友:
又换了个新电池还是一样,偶尔能一直充,基本都是充一会就停,上下管也换了,有没有高手

网友:
1、单用适配器进系统是否报错
2、单用电池进系统是否报错,电量显示是否准确,多观察下
3、检查下充电电流检测和适配器电流检测部分

网友:
这样的疑难杂症只能帮楼主呐喊一下了

网友:
看不到彩虹觉不死心,已经修复,用戴尔原装适配器依旧报错,是电源头坏了,换了就好,原因就是适配器中间针与EC之间通信断了,多谢饼哥指导

网友:
示波器打打波波啊

网友:
电源头坏了,电源插进去电源头灯会亮吗

网友:
戴尔的没有灯吧

网友:
还真是疑难杂症啊。

网友:
是不是检测到过流保护了